宏碁4741 秒杀

楼主(2016-06-14):
       今天接到同行一台4741  ,说是不通电,插上电流表连待机电压都没有,报价留机。

       拆机没有明显损坏的迹象,看来是一手货还没破呢。动表测量,主供电19V正常,3、5V没出,问题锁定,找图纸
对照图纸,芯片16脚  19V正常,13脚线性开启 3.3正常,8、17脚线性电压都正常,18脚3、5V开启电压  0V  ,问题找到了,这个18脚经过一个R66的电阻直接是通到IO的102脚。

          测量IO工作条件发现ECRST电压只有0.8V,正常应该3.3才对,ECRST是连到RN41的排阻上的,于是把RN41换了,电压正常,3、5V出现,通电开机,电流刷刷上去了,到此维修结束,装机测试。

宏基4741G H.pdf

网友:
正常维修思路  无难度

网友:
这个帖子加上我这个评论,绝了

网友:
EC复位出问题就是这个现像 能秒还是很省时间的

网友:
维修斯洛清晰懂了

网友:
这机器确实容易出这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个这问题

网友:
之前我修过的, 是旁边电容坏了

网友:
没35v正常都这么修

网友:
会看图纸··懂得时序···这种问题基本是秒杀的··

网友:
我有一台这样的笔记本    更新英雄联盟后    不能玩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 啊

网友:
这个板子这个故障属于小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