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索尼svt131a11t 把固态硬盘设置第一启动项

楼主(2016-06-14):
求助 索尼svt131a11t  把固态硬盘设置第一启动项
现在的问题是默认启动是机械硬盘 如果把机硬盘拿下来 能认到固态硬盘也能进系统
只要把机械硬盘装上 他第一启动项就是机械硬盘了 如果把机械硬盘装系统的话 也可以进去系统 但是慢
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样把固态硬盘设置第一启动项  BIOS里面好像没有这个选项 上传一张图片 大家看看

网友:
然后就是缓存的问题
英特尔智能响应技术加速系统,这个就是HDD+SSD以SSD作为缓存,芯片组要B75以上才支持,你的本本如果本来就是SSD+HDD那么一定是支持的。Intel Smart Response Technology你下载这个驱动装上就可以,设置上你百度一下就知道了很简单,我很多时候都遇到客人把这个软件删了·而把本本的SSD空下来让机械变的慢。其实这个组合一点都不慢·。

网友A:
这种固态不是普通的固态硬盘!是睡眠的时候休眠用的! 不能写系统进去! 如果不挂机械硬盘就可以启动使用! 如果挂了机械就只能从机械启动!不能从闪存引导!    往采纳! 之前也碰见过一台惠普的! 售后的人是这样说的

网友B:
把机械盘放到光驱扩展里···固态放到硬盘位去就可以了··就是说光驱位放机械盘··硬盘位放固态盘···把分给我吧··

网友:
三楼说的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固态不是普通的固态硬盘!是睡眠的时候休眠用的! 不能写系统进去! 如果不挂机械硬盘就可以启动使用! ...

可是客户说他之前是用的固态硬盘装系统啊  这个怎么样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机械盘放到光驱扩展里···固态放到硬盘位去就可以了··就是说光驱位放机械盘··硬盘位放固态盘··· ...

这个机没有光驱 而且固态硬盘是像无线网卡那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客户说他之前是用的固态硬盘装系统啊  这个怎么样解释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2210-1-1.html  你看这个链接 同型号的机 他用的就是固态硬盘的系统

网友D:
打开bios里面的硬盘设置 把固态放在第一 机械放在第二 然后第一启动改成固态 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开bios里面的硬盘设置 把固态放在第一 机械放在第二 然后第一启动改成固态 ok

你看我上传的那个图片 没有那个选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开bios里面的硬盘设置 把固态放在第一 机械放在第二 然后第一启动改成固态 ok

求继续指点

网友:
你自己找找吧 我在修东西呢

网友:
boot prior i ty 这里就是设置主从引导的·用F5 F6 上下移动·你看BIOS下面不是都说的很清楚了么·如果你已经是装好系统但不引导还得看是UEFI引导还是MBR引导·这个要分区的时候转换·硬盘资料会不见·
如果你实在不会·你可以把机械的引导在PE下设为从或无·把SSD设为主引导·

网友E:
还有·PCIEMINI接口的固态一般都很小·做为缓存使用·很多人在HDD+SSD重装系统后会觉得系统慢,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装系统装有IE的硬盘接口管理EMI·把固态设为缓存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还有·PCIEMINI接口的固态一般都很小·做为缓存使用·很多人在HDD+SSD重装系统后会觉得系统慢,那是因为他 ...

怎么样设置成缓存使用 还有你说 PE格式 不管那个格式的问题的 他是装好系统 改不了固态硬盘成为第一启动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样设置成缓存使用 还有你说 PE格式 不管那个格式的问题的 他是装好系统 改不了固态硬盘成为第一启动 ...

第一·你要先确定在boot prior i ty 里·你能不能看到你的机械硬盘和SSD 只有看到这两个你才能用F5 F6设为引导,第二·UEFI,现在的本本都是两个引导方式的·第一默认的是UEFI,UEFI进到PE里用分区工具看就是GPT,第二是MBR。
打个比方,现在你已把SSD装上了系统,但是你的SSD是MBR引导,可你的BIOS里设的是UEFI 那么就不能导引,你要把本本BIOS改成MBR才能重新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PCIEMINI接口的固态一般都很小·做为缓存使用·很多人在HDD+SSD重装系统后会觉得系统慢,那是因为他 ...

怎么样把固态硬盘设为缓存使用 说一下步骤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然后就是缓存的问题
英特尔智能响应技术加速系统,这个就是HDD+SSD以SSD作为缓存,芯片组要B75以上才支持 ...

分给你吧 我是这样解决的 用安装版来装系统 然后他会自动重机械硬盘分100M出来  然后系统装在固态硬盘里面 机械硬盘100M是用来启动的启动系统的 就这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分给你吧 我是这样解决的 用安装版来装系统 然后他会自动重机械硬盘分100M出来  然后系统装在固态硬盘里 ...

当然·这样分区也是可以的·只是没有了逻辑分区。用机械做引导·来引导SSD。那个100M的分区是一定会出来的·如果你分区没有成生100M·我们使用的是盗版系统,激活的时候会很麻烦·
你这样分区有个缺点,就是SSD依懒机械引导,一般机械出问题,你的SSD就不能进系统。
所以我还是推标准的分区和引导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然·这样分区也是可以的·只是没有了逻辑分区。用机械做引导·来引导SSD。那个100M的分区是一定会出来 ...

问题是你说的那种方式不会哦 所以就用这个方法来解决

网友:
非常好非常好

网友F(2016-07-29):
直接装个2.5寸的固态硬盘在原来机械硬盘的位置就行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装个2.5寸的固态硬盘在原来机械硬盘的位置就行了啊

装一个固态硬盘要不要钱?

网友G:
太吊了666666学习

网友:
同上,如果 把固态硬盘放到光驱位可能有时间识别有时间不识别,把固态放到机械位,把机械放到光驱位就行了,进BIOS都识别了,然后再调试下就好了

网友:
同上,如果 把固态硬盘放到光驱位可能有时间识别有时间不识别,把固态放到机械位,把机械放到光驱位就行了,进BIOS都识别了,然后再调试下就好了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太吊了666666学习

当然·这样分区也是可以的·只是没有了逻辑分区。用机械做引导·来引导SSD。那个100M的分区是一定会出来的·如果你分区没有成生100M·我们使用的是盗版系统,激活的时候会很麻烦·
你这样分区有个缺点,就是SSD依懒机械引导,一般机械出问题,你的SSD就不能进系统。
所以我还是推标准的分区和引导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