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1开机不显

楼主(2016-06-14):
HP511开机不显 电流在0,4左右 拆机摸到充电芯片发烫 换了 插上电流到0.18左右掉 断开3V5V接点 待机正常 怀疑南桥 给客户报价同意后换桥 换完后触发到0.15掉 后换U7015 TPS51511 开机显了 写的维修日志 勿喷

网友:
U7015 TPS51511   出什么地方的电压

网友:
+vdd_core显卡

网友:
是不是显卡短路了

网友:
要是附上简单分析 可以加分

网友:
这款机器  51511 坏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
老本子了!换桥换芯片都要承受风险,说回来了不承受风险哪来的收益!最蛋疼的是假芯片太多

网友:
就直接补线就可以了吗

网友:
太简单了

网友:
  写的太简单了

网友:
楼主能否配上图片

网友:
这个51511好像只要做BGA它很容易坏噢

网友:
来个大神解释解释 学习学习

网友:
51511坏的确实多

网友:
511都通病很久 了!!!捡钱的机器

网友:
此类机显卡供电芯片坏得非常多,我曾遇到本是显卡虚焊,加焊显卡后,居然都不上电,都是它引起

网友:
这是通病了,一般都修过

网友:
51511很容易怀、、

网友:
为什么不把BIOS备份上传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