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0-70原厂BIOS,解决开机慢,不显示故障

楼主(2016-06-14):
联想Y50-70原厂BIOS,之前在联想二级维修站做高级维修工程师,此BIOS官方提供,解决开机慢,不显示故障,保证好用,希望加分哟,还有很多资料可以分享

网友:
我下了测试一下

网友A:
刷好了,必须下载

网友B(2016-08-07):
我有个  y50-70 t 的 刷个试试 。   开机慢

网友(2016-09-19):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  y50-70 t 的 刷个试试 。   开机慢

可以试试 不行的话把你原机BIOS给我 我单独给你合成

网友:
求教下楼主这个ROM怎么刷入?

网友:
楼主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我用官方工具刷入楼主提供的ROM的时候,报了一句"file may not have ec rom",求教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刷好了,必须下载

求教如何才能刷入呢?我用官方工具刷报错file may not have ec r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教如何才能刷入呢?我用官方工具刷报错file may not have ec rom.

EEPROM芯片拆下来,编程器刷的,

网友:
BIOS测试过是好的,刷亮一台

网友(2017-08-11):
我在论坛里下载了好多BIOS,但都是跑0.86电流, 用它原芯片就是1.34-1.6循环这样。 我用的WINB的。

网友(2018-08-14):
我有一台刷了不跑吗,怎么,刷别的有可能不出CPU

网友(2019-03-31):
B版号是多少的啊???

网友(2023-09-14):
Y50P-70 主板ZIVY2 LA-B111P 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