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始新宇智能科技 ASUS P8H61-M LX PLUS 1.01 不加电到不过内存简单维修一案例

楼主(2016-06-14):
前几天,同行拿来2块主板,今天有空看了下,发现不上电,简单打阻值发现无问题,就是不加电,直接测试pson发现阻值异常,打开点位图 发现到2个电阻

在点位图上,发现有OR13 实物图中,好像没有了,仔细看 可能是碰掉了,直接找个33欧的电阻 装上,发现在按下开机键 可以上电了,注意 不装cpu也不上电的,
但是跑15代码 这个机器只能用lpc诊断卡哦,检测内存的主供电正常 smbclk smbdata 也正常 然后在测试spd吧 发现无电压 也无烧坏的痕迹 看点位图 两个内存槽子中间有个保险 直接测试保险发现 阻值无穷大,我去 这么大的保险也能断

于是直接搞了一条线短接过去,在开机发现跑吗正常了,下面是亮机图

.......................................................................................................
小问题,,,,,,还有一台是不跑吗,刷bios ok
.......................................................................................................

网友A:
哈哈 原来不知我一个 工作台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原来不知我一个 工作台乱

我的更乱哦

网友B:
为什么不装CPU不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原来不知我一个 工作台乱

其实我的工作台也是乱的,不过我有徒弟会收拾,不过他也不敢乱收拾要是芯片什么的弄掉了就不好

网友C:
SPD断线这个故障比较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装CPU不上电????

有个CPU插入检测信号的   不插入CPU    IO检测不到CPU插入  是不给上电的

网友D:
为什么我买的这个LPC诊断卡  在华硕板上就没跑过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买的这个LPC诊断卡  在华硕板上就没跑过码呢

要用asus的转接口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SPD断线这个故障比较经典

是啊 比较经典了

网友D:
我就是用的华硕的转接口啊  也是不跑码  郁闷

网友E:
维修台脏乱差   是每个维修员的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用的华硕的转接口啊  也是不跑码  郁闷

怎么那么奇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维修台脏乱差   是每个维修员的通病了

哈哈  一半一半吧

网友F:
R9是上拉的,R13是到那里的?

网友G:
我的lpc诊断卡好多主板不通用,楼主买的什牌的,好用吗。

网友H:
修的很爽 看的很过瘾  我的点位图软件打不开啊  能不能发一个点位图给我 大神

网友I:
呵呵  工作台   很个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的很爽 看的很过瘾  我的点位图软件打不开啊  能不能发一个点位图给我 大神

论坛下载啊  我也是在论坛下载滴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呵呵  工作台   很个性啊!

一句话  脏乱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lpc诊断卡好多主板不通用,楼主买的什牌的,好用吗。

就是普通牌子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R9是上拉的,R13是到那里的?

你打开点位看看吧

网友:
你打开点位看看吧

我的泪为谁飞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版主  今天我也修了  您说的不上真U不能上电  那么上假负载可以上电么  我今天查了下  很多人烧U  我有点不敢上真U  上假负载不确定会上电,因为我的是不触发  IO条件全部正常就是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