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50-70】

楼主(2016-06-14):
机器拿来时通电到0.6左右就掉电。拔掉内存会报警,眼睛仔细检查也没有发现故障点。刷完bios亮机,下载地址是: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3675-1-1.html感谢哥们无私奉献。我的刷完机,开机慢,在某宝花10元修改完bios,一切ok。贡献修改过的BIOS,供大家使用。再奉上高清图片,供进液查缺补漏!

网友:
恩,bios引起的

网友A(2017-08-08):
修改的不是对每个机子都有效吗?我的板号和型号都和楼主一样,刷了还是慢要20秒左右亮机,亮机了down logo,原来是进系统 进pe掉电重启,在bios界面不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改的不是对每个机子都有效吗?我的板号和型号都和楼主一样,刷了还是慢要20秒左右亮机,亮机了down logo ...

这个师傅的经验是丰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师傅的经验是丰富的。

后来检查发现是内存方面问题造成的,我也感觉不像bios问题,一般都是先刷个bios看看,瞎修,不过他的这个修改bios,在我机子上,开机慢,把原bios刷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来检查发现是内存方面问题造成的,我也感觉不像bios问题,一般都是先刷个bios看看,瞎修,不过他的这个 ...

是啊,不一定我的就适合你的机器,虽然什么都可以对的上,但是内部芯片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如果刷入开机慢,只能说明这个BIOS是没问题的,需要修改ME

网友C(2017-11-14):
谢谢大哥了,没图纸完全米头绪、我下载了刷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哥了,没图纸完全米头绪、我下载了刷刷试试。

哈哈,没毛病,祝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