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进系统花屏

楼主(2016-06-14):
联想一体机B320I进系统花屏  有时候黑屏  一开始以为是显卡问题  更换显卡后 不花了 第二天早上交给客户 客户直接傻眼了 说我更本没有修  还是一样的故障 看到论坛AP5930 很容易坏 我看看主板上有很多的 5930 是哪个啊 ?

网友:
参考下这个位置 最好多测试下

网友:
这个管子 已经更换 不过换过后 经系统黑屏

网友:
会不会是暗屏呢  看看屏里面有没有影子

网友:
cpu边上的

网友:
屏线爱坏呀

网友:
有高压板么,有的也可能坏呀,,或是灯管

网友:
是不是高压问题啊,搞主板

网友(2016-07-14):
大概是PU16

网友:
这主板 我已经修好了 刷BIOS 搞定的

网友:
都是说废话的。最终还是要更换真正好质量的显卡才能解决问题。我遇到俩台B320 开始第一台也是泡论坛说5930啊什么的。在TAOBAO拍显卡都是垃圾的又贵。

网友:
这个非常好修.开机键盘灯亮,换AP9530就可以,如果键盘灯不亮就换显卡,刷BIOS的都没用.

网友(2016-08-23):
花屏是这个故障吗

网友:
花瓶原因太多了.... 有时候好修有时候很麻烦

网友(2017-01-14):
风扇边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