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47公共点没电 二修

楼主(2016-06-14):
客户说放到上家几天没修好,然后要赶飞机就没修就回来了,让看看什么问题..测试不触发.拆机略过Dell都好拆..目测上家故意去掉一些电感,MOS管换了几个.补上电感测了MOS管没什么问题就上电测试,还是不触发,带电测公共点就5V多,好吧找图纸.查到是ISL9520控制的.芯片BOOT脚5v多,记得是要升压的啊,测PR709阻值变大图纸是2.2欧的,换之故障解决,顺便测下公共点电压13.7左右,为什么不是19v呢?,保护隔离是19V的.还是有两道保护呢.机器是修好了.还是有些不懂   求解答

LA-B012P rev1.1.pdf

网友:
dell后面出的电脑测过好多都是13。5 V估计以后都是这个电压了

网友:
应该与苹果机一样,实现高级电源管理。

网友:
和苹果的公共点很像

网友:
应该是13,几吧

网友:
技术不赖啊,

网友:
加分支持下,现在有些DELL新板公共电压也是这个电压了。

网友:
这机子是这样的了修过

网友:
遇到过几台都是13v左右的了

网友:
秒杀,都是高手的家常便饭.但谁知秒杀后面的辛苦啊~~

网友:
应该与苹果机一样,实现高级电源管理

网友:
这种 我也遇到过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公共点  低些

网友:
通过电池管理芯片调节输出公共点电压

网友:
跟苹果一样,公共点是充电电压了

网友:
遇到过,开始有点纠结,好在是BIOS坏了,刷了开机,测试还是13.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