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驱动板28针VGA接口定义,

楼主(2016-06-14):
如题,VGA线坏,偏色,驱动板上VGA接口是28针的,求此接口定义:上图红色箭头位置,版号200-100-tsumi 主芯片TSUM16al-lf-1,有此主芯片PDF也行,搜遍网页没找到这个驱动板或者主芯片PDF资料,特来求助 万能的迅维网,,悬赏分不多了表心意,

最佳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完整PDF可以发个么???,,借鉴下

网友A:
兄弟,完整PDF可以发个么???,,借鉴下

网友B:
只找到TSUM16AK这个芯片的,不知道能不能参考一下

2.17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C:
机器的型号是什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的型号是什么呀?

谢谢版主回帖,按照楼上兄弟PDF改成12针常用VGA线了哈。。

网友:
本着迅维网的世界共享精神,下边上图和改装方法: 28针改12针插VGA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找到TSUM16AK这个芯片的,不知道能不能参考一下

虽然不一样,还要谢谢兄弟,已经安装楼上兄弟PDF改好了。

网友D:
改这个真是下了功夫了  佩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改这个真是下了功夫了  佩服

谢谢版主大人夸奖,我会骄傲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大人夸奖,我会骄傲的哈~:

别骄傲  我还要向你学习呢  你一骄傲  不发贴了 我跟谁学去  你说是不

网友:
这个需要很扎实的基础功夫啊,自愧不如啊

网友:
测对地阻值一般都可以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