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G505 待机高 简修

楼主(2016-06-14):
机器型号:G505
机器版号:9911p
机器故障:待机高 并且剧烈发烫

机器到手 拆机 发现待机3V的SY8208B 焊盘发黄并且电感也发黄  测两端对地阻值正常
拆除芯片待机正常  更换芯片依旧待机高 芯片剧烫
查各脚对地二级体值 均正常  这个机器状况以前其他机器修过 完全可以秒了的 但我还是按部就班的验证一番 虽然没啥大用
但是没功劳也有苦劳吧 我就差一丢丢威望就蓝牌子啦~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0084-1-1.html
这个是以前发的帖子 故障相似 就是直接扣掉LDO输出端的电容 虽然阻值正常
机器故障就是属于 装上芯片待机剧烫 换芯片依旧 取下芯片待机正常 测各地对地二级体值也是正常的
验证过程如下 :
拆开芯片 翻过来固定 首先接上两个VIN供电  分别为 7脚的4.4V  8脚的19V  然后一个个的接上其他脚位

循序排查故障源

当排查到LDO脚位时  待机正常 芯片无发热  3.3V烧鸡 测得反面的PC414发烫 拆除后修复

待机的LDO 输出正常

这个机器 虽说二修 其实就是一修罢了 问题简单 只是一修没有逛论坛 哈
论坛有没有人 南通的

网友:
这板子是有隔离点的 我一般芯片发烫就先测量PWM和LDO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就断开隔离点 看芯片还会不会发烫 如果还会用示波器抓 是否有过流的情况

网友:
真费工夫。。。。。。

网友:
仔细摸应该能摸到那个电容发烫,但有可能会被烫一下手

网友:
这样修真是好技术

网友:
说真的这芯片脚位接线真的很难焊空隙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修G505 待机0.07 貌似偏高,楼主这个正常的时候待机多少?     我这个估计APU挂了

测3.3对地二级体制 很低 直接换U 待机0.05-0.07 基本U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修G505 待机0.07 貌似偏高,楼主这个正常的时候待机多少?     我这个估计APU挂了

正常在260-370应该

网友B:
有示波器为什么不去测量一下LDO的波形,一个一个的连上太麻烦

网友:
这焊的相当PL啊

网友:
焊工很不错 !

把芯片飞出引脚如此维修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示波器为什么不去测量一下LDO的波形,一个一个的连上太麻烦

有啊 一开始我就知道是这个问题啊  以前修到过 闲的慌~  这种故障只有LDO电容会导致

网友:
不错,很有耐心,技术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