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大的板子没按nbswon就出来s5_on了

楼主(2016-06-14):
今天接到一块型号为dakl6mb16g的广大笔记本主板,通电测l了测,nbswon正常3.3v,可是通电还没触发nbswon    s5_on就有电压了,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这个正常的

网友:
给南桥的待机供电吧

网友A:
S5_ON的产生在NBSWON前后 根据机器设计 不固定
正常 继续维修 若不开机按不触发维修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应该是正常,时序要灵活

网友C:
不同的厂家有些是不一样的啊

网友D:
灵活应用,尤其是AMD的,不按常理出牌的

网友:
还是按不触发来修吧,不要纠结时序的问题了,累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应该是正常,时序要灵活

没触发前s5-on是3.3v,触发后s5-on是0v了,这个应该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同的厂家有些是不一样的啊

没触发前s5-on是3.3v,触发后s5-on是0v了,这个应该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灵活应用,尤其是AMD的,不按常理出牌的

没触发前s5-on是3.3v,触发后s5-on是0v了,这个应该不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A:
S5_ON的产生在NBSWON前后 根据机器设计 不固定
正常 继续维修 若不开机按不触发维修

没触发前s5-on是3.3v,触发后s5-on是0v了,这个应该不正常

网友:
不同厂家不同的设计,有的先出来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触发前s5-on是3.3v,触发后s5-on是0v了,这个应该不正常

对 这个是不正常 的 按不触发维修

网友F:
南桥待机分电池模式下要按开关后才有和适配器模式下自动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南桥待机分电池模式下要按开关后才有和适配器模式下自动开启

原来是这样,触发前是3.3v,但触发后s5-on就变成0v了,这样s5-on就是低电平信号了在时序中s5-on是高电平啊。

网友:
场管坏了!!!!

网友:
这个信号给了好几个场馆,这么多场馆不可能一起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