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驱动板图纸led高压电路

楼主(2016-06-14):
三星22d显示器 过一段时间黑屏 黑屏的时候测34v没有了 谁有该图纸或者相似的也行 后面这个是23.6的都是高压电路出问题

网友A:
找升压芯片的PDF查引脚定义,测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应当先写个程序试试

网友:
不一定的,液晶屏的LED灯条有问题,恒流板也是不会升压的

网友:
这个情况   我也碰到过    没有找到图  最后换了个板

网友:
也有可能是灯条的问题,如果灯条有问题的话应该也会没有升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升压芯片的PDF查引脚定义,测工作条件。

三星驱动板板子看不到升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