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g42卡滚动条

楼主(2016-06-14):
hpg42卡滚动条,先把网卡拆掉,不卡滚动条了,但是进系统一会就死机,换好网卡也卡滚动条,排除了供电问题,决定换个南桥,修复

网友:
是最终换了PCH修复?  附带上分析 可以加分

网友:
这机难道也是通病吗·

网友:
那就换一个南桥试试!!!

网友:
我手上有个CQ42也这样。

网友:
南桥会发烫吗

网友:
PCH坏了 ?之前的网卡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