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p无法触摸

楼主(2016-06-14):
iphone 6p无法触摸   有时还会竖条花    是什么问题   ?

网友A:
屏幕坏了 换个屏幕试试啊

网友:
换黑触摸芯片

网友:
换触摸芯片

网友:
供电出问题5.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坏了 换个屏幕试试啊

屏幕问题早已排除

网友:
  不知哪个是

网友:
触摸出了问题

网友B:
前段时间在本论坛看到解决方法,你仔细看看贴子。

网友C:
建议先测触摸座子旁的电感打值,看有无损坏或掉件,再测触摸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若供电正常,可换触摸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先测触摸座子旁的电感打值,看有无损坏或掉件,再测触摸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若供电正常,可换触摸芯片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在本论坛看到解决方法,你仔细看看贴子。

没找到  才发的

网友:
解决了没

网友:
把cpu吹爆了

网友:
这中问题大部分是触摸芯片问题,排查触摸电路相关。

网友:
这个芯片和CPU不在一块 怎么把CPU给吹爆了?

网友:
这种是6P的通病  黑触摸的问题 要想彻底解决 快给我加分吧 哈哈哈

网友:
这个可以换个电源看看 我之前就遇到过你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