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65

楼主(2016-06-14):
插电就是0.08的电流 不触发 此机u口数据坏着一根 对地阻值0.23  不知道和这有没有关系   amd的cpu

网友A:
U口数据对地 023阻值 过低 不排除桥的可能

网友B:
有点短路了,待机电流一般没那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U口数据对地 023阻值 过低 不排除桥的可能

但是有办法确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短路了,待机电流一般没那么高

有的电压先出来了

网友:
待机正常吗

网友:
待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