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做的DDR3 检测脚位图,忘了上传,现在补上

楼主(2016-06-14):
时钟那里,徐总说不一定是固定的1.5V 我昨天修的那个AM3的只有1V电压。只要时钟不短不断就可以,用阻值档检测,
AM3的两时钟是接到CPU W27 V27脚里的。
内存核心供电就不说了。
基准电压是从内存供电芯片1.5V,跟内存供电是同一路电路,经过一个0402 1/16W 电阻降压而来0.75V。
VTT却是从内存供电芯片直接输出0.75V 跟基准不是同一路。
系统管理总线,770 780 880 是从时钟芯片SMBCLK经过南桥到内存238 118上。
236 3.3v是断的最多的一条线了·

有其它芯片组的可以继续补充。。

网友:
很好的东西,学习了。

网友:
指向线太细了    加粗就好了   另外  颜色最好换个白色 或者黄色

网友:
我喜欢这个东西

网友:
用假负载更方便。。。

网友:
很受用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A:
这个三代内存的脚位  我想用得最多的就是236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三代内存的脚位  我想用得最多的就是236了

对,不过内存首测236脚·断线最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不过内存首测236脚·断线最多的·

都以经是通病了

网友C:
想问下时钟对地值一般多大?内存复位1.5v,但内存时钟只有0.65v,不上内存也不报警,不知是不是内存时钟电压不够造成的,华硕h61m-d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时钟对地值一般多大?内存复位1.5v,但内存时钟只有0.65v,不上内存也不报警,不知是不是内存时钟电压不 ...

有时钟才有复位,复位有1.5V出来·时钟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时钟对地值一般多大?内存复位1.5v,但内存时钟只有0.65v,不上内存也不报警,不知是不是内存时钟电压不 ...

1155的内存时钟电压也是从CPU直接出来的·你现在是什么问题??

网友:
5系列开始单桥的,是有CPU管理内存所以时钟是CPU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时钟对地值一般多大?内存复位1.5v,但内存时钟只有0.65v,不上内存也不报警,不知是不是内存时钟电压不 ...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上不上内存都不报警,不掉电,可能都不跑砲,内存其它条件正常,63时钟只有0.65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上不上内存都不报警,不掉电,可能都不跑砲,内存其它条件正常,63时钟只有0.65

内存应该是工作了·你可以查查CPU的工作条件·这板子上不了检测卡·也就看不到跑码。PCIE上的时钟复位都查了吗·

网友:
基准电压REF一般是内存主供电经两个电阻分压而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存应该是工作了·你可以查查CPU的工作条件·这板子上不了检测卡·也就看不到跑码。PCIE上的时钟复位都 ...

pci_e时钟复位都有了,不插内存如果跑砲应该说会报警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ci_e时钟复位都有了,不插内存如果跑砲应该说会报警吧?

前题是CPU要工作了·才会报警啊·你CPU没工作·不会报警的。查是内存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可以去看CPU了·

网友:
这个图要收起来,以后用得到

网友:
好东西,就是没人跟我说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题是CPU要工作了·才会报警啊·你CPU没工作·不会报警的。查是内存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可以去看CPU了·

cpu是好的,cpu供电有了,但集显现在也有了1.0v,可能跑码之后集显电压才正常,bois刷了几个.听你这样讲可能cpu集显那边出问题了,请问cpu条件查哪些呢

网友:
楼主真认真,谢谢了,仔细看了几遍,记下了。

网友:
DDR4的有吗,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