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换低温锡重装硬盘后,再想撬CPU的话如何保护硬盘不掉呢?

楼主(2016-06-14):
往大神些指点!

网友A:
什么机器? 5S 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器? 5S 么?

假如说是5S呢

网友:
只要振动不大,硬盘会吸在上面

网友:
CPU撬下了,还怕硬盘重植吗?

网友:
往往担心的正好 跟你相反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先取下硬盘。装个硬盘很快的。脚也不多。刮锡也快。是吧。

网友:
硬盘也重植一下吧

网友:
硬盘好弄啊。。。你应该关心CPU

网友:
这个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
硬盘不会出问题的。只要你不碰。因为已经没有封胶了

网友:
硬盤撬過後,在取下是分分鐘的是....沒大礙吧

网友:
具体机型你得告诉大家哦,不然我们都不知你说是什么机子上的

网友:
硬盘弄起来那么容易,不用担心吧。

网友:
重点是搞CPU

网友:
这个情况每个人都会碰到,上面的全部都有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