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简单实用的办法 区分 半桥 推挽拓扑

楼主(2016-06-14):
到目前为止还是不会区分阿

有没大神指点一二

最后弱弱问下

次级输出 是不是以正激为主?

这里只讨论atx电源 不是其他电源

网友:
曾经在开关变压器的初级测过160v 我想这种应该半桥式吧

如果测到310v的 可能就是推挽式?

网友:
感觉 好像这样理解又不对

网友A:
铁壳里面有两个大电容的,一般就是半桥了。

网友:
这个小弟也没明白

网友:
概念性错误,补习电子基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铁壳里面有两个大电容的,一般就是半桥了。

好像双管正激 就有两个大电容

网友:
这个图是全桥简图,把电池视作电容,开关视为开关管就可。

半桥简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双管正激 就有两个大电容

  双管正激的,多数只用一个400-450V的大电容,即便两个也是并联的居多,双管是指两个并联扩展电流的开关管,耐压也明显高得多,不像半桥的两个开关管只有400-450V,半桥的电容是200-250V的两个大电容串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