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lex 2-14 板号 :LF14M MB 1328-1 电流跑0.6A掉电反复重启不开机

楼主(2016-06-14):
  今天刚接到一台 联想Flex 2-14  I5的本本      板号 :LF14M MB 1328-1  不开机 ,    电流跑0.6左右掉电反复重启 ,拔掉内存 0.56报警,内存换过 一样,简单测了下各组供电电感    电压都正常,于是先去论坛找个BIOS刷个试试,刷了BIOS  结果不掉电了,电流档0.6左右不动了,没思路了,求指教

网友A:
再刷别的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刷别的bios试试‘

刷了3个      都是不掉电档0.6A

网友:
测下内存波形有了没有,显示信号有了没, 上诊断卡看看是不是档代码了

网友:
新发现    不按开关公共电压8.6V     按下开关变为8.4V    然后再用表笔测下变为8.6V就亮机了     难道是某个电容漏电导致的吗 ?

网友:
应该是档代码了。。。。。。

网友B:
bios不对吧   在刷试试

网友:
机器的确是BIOS问题    刷了BIOS没注意30秒以后 才显示LOUGOU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不对吧   在刷试试

机器开机太慢    30秒以后才显示联想

网友:
30秒时间太长了  ,继续找程序刷

网友C:
666  30秒显示、那也太久了吧  一般都会以为没修好

网友:
bios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666  30秒显示、那也太久了吧  一般都会以为没修好

论坛上都试过了

网友:
30秒能显示,测试正常的话,可以给客户

网友:
30秒,跨行咋个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