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一体机显卡驱动打不上外加花屏的小修

楼主(2016-06-14):
今天客户说有一天联想一体机装不上显卡驱动,本来准备将就用的,反正是办公电脑,不玩游戏,用了一天。就成这样了。

论坛有人说是通病,APL5930坏了,但是实际测量电压输入和输出都是正常的,不管了,换了再说。

DATASHEET第一句就说可以用APL5913代换。
在戴尔灵越1320料板上找到一个APL5913
换后一切正常,显卡驱动也打上了。同时屏幕也不花了。

网友A:
电压输出正常 芯片还是坏得  这个有点坑人

网友:
那个是显存供电的,我碰到过是不进系统正常进系统灰屏

网友:
王爷的英文很牛🐮,不用翻译直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输出正常 芯片还是坏得  这个有点坑人

是啊,我开始还怀疑我的FLUKE 15B+坏了呢

网友B:
最近修了2台,带电视功能的,是用一会就花屏,bios,电视板,5912都换过,就是没解决问题

网友:
有很多 机器都是有通病的

网友C(2016-07-20):
感谢!我的是装显卡驱动黑屏,更换后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我的是装显卡驱动黑屏,更换后OK

客气了,修好了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近修了2台,带电视功能的,是用一会就花屏,bios,电视板,5912都换过,就是没解决问题

那您后面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您后面怎么解决的啊

换板子了,没办法还是没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