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装显卡驱动不显

楼主(2016-06-14):
Y450装显卡驱动不显

网友:
排除软件问题  查显卡供电等工作条件  这个机器的显卡也是爱出问题的

网友:
打官网的    前几天 打过一个  ok

网友:
之前也遇到一个,最后就只用集显了

网友:
用官网的试下,不行就换个显卡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坏

网友:
显卡供电  或是显卡坏了

网友:
显卡  这个显卡一般的 都换了 才解决的

网友:
显卡吧 重植可能还没用 要更换

网友:
这种最新在官网上打,其它打会出问题

网友:
换个版本的系统装下。。不行就的干显卡了。。这机子显卡也是经常出问题的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这机器我是没修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