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区被误GHOST,想重建文件目录结构求思路

楼主(2016-06-14):
一块160G硬盘,客户在做系统的时候不小心选择错了分区,覆盖了部分文件。文件类型为JPG照片,使用超级硬盘扫只能按文件类型恢复,使用DG扫描原分区只能看到少部分文件目录,大部分提示为丢失文件,因不同文件夹中存储不同人的照片(怀疑是影楼的)所以客户要求带目录结构恢复。这种情况是否只能用WINHEX恢复,具体又应该从哪方面下手,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r-studio搜索

网友:
直接扫描出来不就行了

网友:
易我等等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