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主板被修了哪里

楼主(2016-06-14):
买的主板修过的,能用的,怎么修的地方黑糊糊的,焊工不好?

网友A:
板子灰尘导致,洗板水洗一下就好了

网友:
是修过三极管和旁边的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灰尘导致,洗板水洗一下就好了

没洗板水 我用酒精试试看下

网友:
应是助焊剂没洗,又加灰尘。

网友:
洗板水 我用酒精试试看下

网友B:
这好像是GA的B75吧··看桥周边都发黄好像还有松香水·不会是上过BGA吧·

网友:
洗板水 比酒精好用多了

网友:
一看就知道加焊过桥

网友:
桥周边的元件把

网友:
是焊完后,没有清洗,。。。

网友:
桥的下面,有块黑乎乎的,好像是烧糊的样子,这样的板子,担心用不长时间啊。

网友:
加焊  桥了吧!

网友:
给客户少宝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
主板能用就行了,,二手就这样了,高手修过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这板子还能正常 用??黑的那里看着像是烧了啊

网友:
不要修了,修好了,这种板也用不久

网友C:
一看就是干过桥的板   能用多久?你都买

网友D:
感觉三极管起泡了呀,你叉叉看一下会不会掉,不会掉就是烧了

网友:
加焊过桥,看周围的一圈都发黄

网友:
洗板水洗一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好像是GA的B75吧··看桥周边都发黄好像还有松香水·不会是上过BGA吧·

好眼力 就是那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三极管起泡了呀,你叉叉看一下会不会掉,不会掉就是烧了

还能用啊 哪敢叉叉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干过桥的板   能用多久?你都买

便宜了几十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眼力 就是那型号的

主板还在机箱上不好拍 开了闪光灯拍颜色变得有点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好像是GA的B75吧··看桥周边都发黄好像还有松香水·不会是上过BGA吧·

主板还在机箱上不好拍 开了闪光灯拍颜色变得有点黄

网友:
你买的是新的吗,二手的说不奇怪了啊,你自己没有看清吧

网友:
目测进水腐蚀了一点

网友:
用不了多久时间

网友:
烧的     桥焊过

网友:
看到桥边上的焊膏了吗?

网友:
酒精洗一洗吧。。。

网友:
是元器件烧了吧

网友:
好用就行了

网友:
这个是桥的信号吧

网友:
退货吧,左边小三极管,焊盘都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