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455改集显时不时暗屏的困惑。

楼主(2016-06-14):
        G455,显卡坏了,按照教程改了集显,但是会时不时暗屏,一正常的时候都正常,可能下次开机就暗屏,能听到进桌面的声音,把D24拆了也一样,换过北桥也一样,有哪位坛友遇到这个问题的分享一下解决方案。

网友A:
你是暗屏还是什么也没有图像啊,用强光照能看到字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暗屏还是什么也没有图像啊,用强光照能看到字不

暗屏,照射可见。

网友:
暗屏很好解决的,无非就是一个供电,一个开启,一个调节

网友:
三个条件都满足,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