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芯片巨烫正常吗。可以正常显示

楼主(2016-06-14):
有一片富士康G41主板,可以点亮,但是不稳定。cpu供电芯片非常烫。是否从cpu供电入手
cpu
芯片

网友:
测量每一相CPU供电上管G极和下管G极电压,所有上管G极电压必须一致,所有管G极电压必须一致。

网友:
系统中测试,温度是多少

网友:
不管cpu的问题,按照徐老师的方法试试看,有两片故障一样的,另外一片是AM3的,不过am3的还可以用。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换个

网友:
看一下滤波电容有无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