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2V主板触发重启不亮机BIOS问题

楼主(2016-06-14):
技嘉GA-B85M-D2V  REV:3.0

4M 亮机BIOS

网友:
原来是他的问题啊

网友:
谢谢 正需要哦

网友A:
技嘉主板不都是双BIOS吗?恢复一下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主板不都是双BIOS吗?恢复一下不行吗?

这个恢复过不行,是单BIOS的

网友:
这板子很会断线

网友:
你修的很多吗?我没有遇到过,不是spd短线吧

网友:
发错了。不好意思啊。

网友B:
这个板子也是双BIOS吗?  技嘉大部分都是双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也是双BIOS吗?  技嘉大部分都是双BIOS

这个主板是单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能不能拆掉一个那样的                  ???

这个板子只有一个BIOS芯片,不行

网友:
学习了  也可以按住开机键30秒 进入恢复状态

网友D(2016-07-31):
刚刚下载一个,OK了,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刚下载一个,OK了,谢谢楼主

不客气,能用就行。

网友:
没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晕;我的是单BIOS的

网友:
学习了  谢谢分享  我来混分的

网友E:
技嘉一般有两个BIOS刷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嘉一般有两个BIOS刷那个

M-BIOS是主BIOS  B-BIOS是副BIOS,一般先刷写主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技嘉双 bios就是骗人的 其实就是一个 不会                 什么自动的还原丢失的bios

深有同感啊

网友:
技嘉GA-B85M-D2V主板触发重启不亮机BIOS问题 [修改]

网友G(2017-11-15):
你好  楼主你的是亮机重启吗  还是不亮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  楼主你的是亮机重启吗  还是不亮机啊

我的是不亮机,     重启。。。。。。

网友:
楼主你好 我这有一块滴滴滴报警 不知管用不

网友H(2018-04-26):
刷了3个,经过验证此BIOS可用!能解决重启问题!~
再次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刷了3个,经过验证此BIOS可用!能解决重启问题!~
再次谢谢楼主!

能用就好,客气了兄弟。。。。。

网友(2018-06-21):
我怎么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从新刷一个试试

网友(2018-11-06):
下来试一下

网友:
我的是通电不亮 刷一个试试看

网友:
感谢楼主。。下了个不行。看看这个行不行。。

网友(2019-02-16):
写;了显示都没有了?????????????什么情况?

网友I:
真亮机了,感谢,这个应该算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真亮机了,感谢,这个应该算是通病了

                     不用客气,有用就行。。。

网友(2019-03-23):
正好需要谢谢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测试可以用,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2019-07-15):
我的主板也第一次亮机,点重启就不行了

网友(2019-09-17):
有人刷亮了吗???????????????????

网友J:
刷亮了,谢谢!!!!!!!!!!!!!!!!!!!!!1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刷亮了,谢谢!!!!!!!!!!!!!!!!!!!!!1

不客气,能帮助到大家就好。

网友K(2019-10-22):
重启就进不了  刷一下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K:
重启就进不了  刷一下 看看

百分百好的,放心用吧。

网友L:
换桥后,开机需二次重启后才亮机,亮机慢,用了你的BIOS后正常了,谢谢,评不了分,没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换桥后,开机需二次重启后才亮机,亮机慢,用了你的BIOS后正常了,谢谢,评不了分,没法了

能用到就行

网友M:
看看。。正好有一个需要

网友(2019-11-23):
引用 网友M:
看看。。正好有一个需要

放心用好了

网友N:
这个能用编程器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能用编程器刷吗?

就是用编程器刷的

网友(2020-06-14):
下载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