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583L 版号X555LD 开机就直接进BIOS的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16-06-14):
为了让大家不再绕弯道以为是硬件问题 :我告诉大家吧是这个Launch CSM被禁了只要把它改成Enabled就可以 但是这个不可以直接改的要先把这个Secure  Boot  Control 把它设置为Disabled 然后再改上面那个

网友(2016-11-01):
WIN8 改win7都要把这关闭掉的

网友:
这个是的 改WIN7 时候需要该

网友:
多遇到几个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