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联想G465C

楼主(2016-06-14):
故障原本是19V短路,拆了隔离管直接烧机,结果烧出来了,南桥的管子烧了换好以后,待机正常了,本以为OK了,触发,电流刷刷,到了0.9你妹不动了,测量了CPU电压,内存电压,显卡电压,都正常的~~~

网友A:
如果裸板上电有跳变的话,加焊一下北桥吧!是amd的吧?黑胶的哟!需谨慎加焊.

网友:
各各 小电感的电压 测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裸板上电有跳变的话,加焊一下北桥吧!是amd的吧?黑胶的哟!需谨慎加焊.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