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859 OFS 求助

楼主(2016-06-14):
维修一款铭瑄的主板 CPU供电芯片RT8859  主板找不到原理图,  此芯片14脚OFS 测试是地?  这我就纳闷了  看了很多芯片外围电路 没一个接地的   这边的14脚 我实在没办法跑线路  求问  这个脚可以接地么?   求大神解答  在别的一个铭瑄主板 用的也是这个芯片  但是主板有点不一样  都是一样芯片+BD的  但是外围不一样  主板型号不一样  那个主板测试有1.2V么   请大神告诉我  OFS脚有接地的用法么?

网友:
大神们在哪呀  求助啊

网友:
大神们在哪呀  求助啊  难道这个时候都在吃饭么··

网友:
千万不要沉啊  求助啊  大神们

网友:
吃饭总该回来了吧   版主大人  大神们去哪了

网友A:
输出电压偏移设置
上面那句话是 14脚的作用  能不能接地  你自己考虑  另外看芯片的PDF   14脚是通过一个电容接地      直接接地肯定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偏移设置
上面那句话是 14脚的作用  能不能接地  你自己考虑  另外看芯片的PDF   14脚是通过一个 ...

多谢 实在不能跑线 直接切断了  从新接2个电阻分压1.2V 搞定了  出了点别的问题

网友B:
早看过  和主板电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看过  和主板电路不一样

还是勤向师傅讨学吧,基础很重要。“电路”略有不同,大多是线路布局。你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是CPU供电?你所说的14脚测得对地短了,是吗?14脚是两个电阻分压的,你测到对地短,可能是测到分压电阻对地端了。你直接测芯片的14脚对地短不?
是不出CPU供电,你查查49脚、50脚的相连件。只能告诉你这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谢 实在不能跑线 直接切断了  从新接2个电阻分压1.2V 搞定了  出了点别的问题

你是如何知道它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如何知道它是1.2v?

有一块和他差不多一样的   用的也是一样的芯片  还有芯片手册

网友:
这个14脚电压不对好像会导致u的电压高或者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