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80G主板无法识别硬盘

楼主(2016-06-14):
本人小白,刚刚自学了点电脑维修的技术~,以前有点家电维修的底子,正题:780G 主板无法找到硬盘,刷bios 刷到第2个程序,就好了,
对于高手来说,其实不是很难的问题,但还是有些奇怪现象,这故障现象是偶尔有不认盘,的现象,周期在1个星期或3-5天左右,后来,拿到我店里观察一个月后终于爆发,完全不能认盘,看电路板上几个电阻没有什么发黑.......等,就懒得上万用表。以前不懂怎么修电脑主板,就搁置了快1年,现在有空学了点主板维修,正好手上有刷彩电用的刷机编程器,没有什么本钱,尝试刷了下,就好了~呵呵~。
疑问,bios 坏的现象并不象想象中的那样,一坏到底,而是,是坏非坏,让人还以为是南桥虚焊。准备干桥,或是弃修。
本小白的第一个维修好的主板,以前,好朋友的主板,帮忙给她换了个780g,这个主板就送我了,呵呵~~,没想到没啥成本,就得了个大奖,呵呵
修CRT彩电修了3年,但对于CPU维修没有什么概念,学了主板维修后,自己的思路清晰多了,现在都是单片机的时代,对自己的技术提高不少
准备,空了继续还是多学点修主板的技术,
头次发帖,庆贺一下,呵呵~~,小白没分,各位打发下~~哈哈~~~

网友A:
我修过的780 主板,南桥虚焊的多。

网友B:
现在主板没啥修头了   太便宜了  还是不要跳进来了

网友:
有可能会返修哟

网友C:
为什么你说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的780 主板,南桥虚焊的多。

这块主板本来送到维修店去修下的,那个维修的师傅一听,就判断南桥虚汗,不愿意在它上面折腾,叫我门弃修,我就找那个熟人朋友要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主板没啥修头了   太便宜了  还是不要跳进来了

哎,业余修CRT彩电也业务清淡~再也没啥利润~,仔细研究了下,搞主板也是没有什么前途了,只是想自学电子技术,顺带学点杂七杂八的,学习主要方向还是物业电工带机电类~~

网友:
现在主板没啥修头了

网友C:
两天有事,耽误上机测试,空下来,把这主板装上硬盘机器上去,发现~:呵呵~~,又坏了,主板又不识别硬盘了,尝试多遍,一样找不到硬盘,但第一次上电时还是能找到,第2-6次,就找不到硬盘了~,
后来冷静下,想了下,大家说的南桥虚焊~~~~现象,
我就用手稍稍压住南桥扇热片,开机,奇迹出现了,呵呵~~,“可以找出硬盘了”。
.................  哎,最后结论,确实是南桥虚焊问题。刷BIOS好的假像~~。
哎,南桥虚汗,我也没有返修台,只有936和850~真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现在电脑城里植BGA返修这南桥,啥价格~~呵呵~~要不这主板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天有事,耽误上机测试,空下来,把这主板装上硬盘机器上去,发现~:呵呵~~,又坏了,主板又不识别硬盘了 ...

850开到260吹吹吧我没有BGA的时候都那么干

网友:
850 猛起吹 几下 南桥 ,看看

网友:
刷BIOS好了? 是中断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你说会返修?

说会返修的都是认为是桥空焊的问题

网友:
这个还好是bois问题是IO和桥的问题就难搞很多了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说,桥几率偏高

网友:
顶,如果是BIOS程序问题,应该不会反复出现认盘和不认盘,绝大多少为南桥空焊。

网友:
遇到过BIOS问题的 但一般都是南桥问题  只能说楼主运气好了

网友:
南桥坏的多 AMD双桥版

网友:
一线板子 识别硬盘很好, 二三线一般还会挑硬盘,特别是小容量的测机固态

网友:
七彩虹也有的主板可以微微点亮,就卡机了, 那种也是BIOS问题。 A75 FM2的七彩虹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