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

楼主(2016-06-14):
ASUS K42J笔记本I5处理器,能开机时用一会儿后就会蓝屏,开不了机时电源指示灯都不亮但风扇常转,电流0.4A左右,此时关不了机。此种故障如何维修?

网友:
换一颗u试试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0.4这个电流,你没有查条件嘛

网友:
暂时没有CPU,但是测量了各路电压基本确定不是U的问题。0.4A的时候CPU供电都没有了。

网友:
机器已经找到问题,刷了BIOS一样,后来在CPU座子旁边加了两颗大电容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