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无时钟维修实例 WIFI为灰的 续集

楼主(2016-06-14):
昨天发了一个WIFI打不开的维修贴子,昨天没有主电源,今天下午到货了装上测试还是没有时钟,突然明白了,不是主电源的问题,是主电源边上的32K时钟有问题。直接去打了一下32K时钟果然不出波形。走了点弯路但总算找到根了。发现这个问题后,没有时钟应该好多东西都不能运行。于是开机测试。果然发现不仅仅是WIFI有问题。指南针也打不开,水平仪也打不开。(录音和外放好像也有问题,这个有待以后大家确认,我怕我没扣好座子误导大家)指南针水平仪我确认没时钟不行,装上32K晶振就可以用水平仪和指南针了。我装上测试WIFI的36脚也出波形了。我拍了图给大家看一下。装上WIFI,WIFI正常了。提醒大家在没有WIFI的情况下试一下指南针和水平仪如果同时没有很可能是时钟问题而不是WIFI本身问题。

网友:
不错的经验啊,呵呵

网友:
32.768 我記得跟觸控也有走在一走

网友:
3楼  32K肯定没有走一起,触摸好用的,完全没问题,可以确认。

网友:
楼主的焊工是怎么练的

网友:
时钟控制的比较多,少了很多功能不能用

网友:
修到过,也是一样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没主时钟能开机啊

网友:
原来32K时钟会引起WIFI 指南针 水平仪不能用

网友:
要是遇到wifi变灰的  可以看一下指南针 水平仪这些有没有用  没用的话就可以直接先干32.768了      这个好啊,省去不少麻烦,楼主厉害!

网友:
受益匪浅谢谢,不错的经验啊,呵呵

网友:
我谢楼主分享这么有价值的东西,加分

网友:
可惜现在不能加分。

网友(2018-12-31):
谢谢你的无私分享,收藏备用了。

网友:
                省得走弯路了。

网友:
楼主的这个经验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