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55-P60 不开机

楼主(2016-06-14):
待机0.018 开关电压 3.3   3.3V 5V待机都有 按开关电流跳到0.060 不开机 刷bios了还是不行  应该从哪里查起哦?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二级电压 ,

网友A:
楼主是迅维学员,这个故障应该手到擒来啊?

网友:
充电的灯常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迅维学员,这个故障应该手到擒来啊?

没有学好啊!

网友A:
那么按开关电源灯能亮下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按开关电源灯能亮下不?

按开关没有电源灯不亮 电池充电灯一直亮

网友:
二级电压有没有短路 南桥的发给EC的信号有没有出来 ?得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开关没有电源灯不亮 电池充电灯一直亮

充电灯亮,说明EC待机应该可以了,看看桥的待机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