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ZE反复重启

楼主(2016-06-14):
今天接了个X550ZE 进水的开机不断重启 求大神

网友:
昨天接了一台联想的也是反复重启,毫无思路,最后换班

网友:
有没有CPU供电嘛如果有看看电源信号好有没有去南桥嘛

网友:
程序一定要保证是好的,否则问题很奇怪

网友:
是不是开关坏了,今天修到一个三星的就是这样,开关坏了

网友:
我修了一台华硕的是少1.1V供电,刚开始是掉电,清COMS后不断重起,电流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