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那么大,奸商那么多,如何分辨真正的台板代工厂,求 ...
世界那么大,奸商那么多,如何分辨真正的台板代工厂,求老司机带一下

楼主(2016-06-14):
有的板子就故意贴一个其他的标,真实的代工厂不给看,真苦恼。。。
工厂

网友:
怀疑不对的时候 就把主板上的贴纸各种撕 撕到你想要的结果为止

网友:
看做工台板的做工精细

网友:
常修的基本上看外观就差不多了

网友:
好坏,看原件,走位,设计,PCB其实修多了应该很好判断吧,厂很重要吗,做工好就行了

网友:
还是版主经验多,哈哈

网友:
一般都是看看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