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LX3 无北桥供电,点位图纸看不到开启电压怎么来的,帮帮忙

楼主(2016-06-14):
刚开始不开机,测到内存供电偏低,换过RT8120H后,电压恢复正常,现在内存供电1.4V 南桥1.25V,CPU 1.0V  北桥无电压,插诊断卡刚开始复位灯常亮,过一分钟,时钟灯一闪一闪,复位灯有点明暗变化,时钟灯闪的时候测B16脚电压也是跟着变化,北桥供电IC也是RT8120H,查7脚无EN开启电压,看点位经过一个电容一个电阻到IC 6脚,还有一路到背面的一个测试点,现在我蒙了,这个EN开启电压怎么来的啊,现在EN电压0.1-0.8V不定,大部分是在0.1-0.2V之间,偶尔到0.8也没有输出电压,拆掉IC还是一样,这个怎么修啊

网友:
顺便说明下,南北桥已经加焊,BIOS已经刷过,我怀疑这个EN会不会是南桥发出来的,但是点位图上怎么没标注呢,这个EN不可能是IC自己产生吧

网友A:
EN直接来自反馈   也就是两个PWM MOS管通电瞬间的矩形脉冲电压来开启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直接来自反馈   也就是两个PWM MOS管通电瞬间的矩形脉冲电压来开启芯片

现在没有EN那是不是证明IC坏??

网友:
7脚也是反馈补偿脚,电阻电容是反馈补偿用的吧,估计这芯片没有用到控制。换IC看看了

网友:
你这点位图怎么跟我下载到的不一样,我下载的是用TS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