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的联想B590,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办不到

楼主(2016-06-14):
这个月的天气实在给力,时不时的下场暴雨,人不知鬼不觉的时候打哈雷。但就没有打雷打坏的、进水的机器,反而电脑城都是空空的,人都没几个。   早上没事做,BIOS给我一片板,说:掉电,开关电压在跳,EC换过了。我上电看了下,能亮机,按开关能关机,但马上又自动上电了,关几次上几次,后来有一次掉电怎么都不上去了。在测开关才0.4V,肯定不上去了,也触发不了了,看了下开关板,电容都被BIOS扣掉了,我直接不插开关板一样的也是0.4V,说明不是开关板的事,心想估计是那个上拉电阻坏了。论坛找了一下没图纸,算了,跑线。跑完之后开关接口到EC的电路大概是这样的 ,为此还画了个草图,方便理解。

首先电阻R1一端3.3V,另一端0.4V,旁边有个电容已被扣掉,这种情况我一般先换个R1,10K左右就好了,容易找,还完之后直接0V,看来没这么简单,把后面两个电阻R2/R3翘起来,把EC的开关脚也挑起来还是0V,镊子短接,有3.3V了,但多短接几秒钟电压就慢慢变低了,变成1.几V。然后继续跑线,发现R1电阻的这头没去别的地方,看来只有一个可能了,板层漏电,于是做了以下修改,
  把电阻R1漏电的那一段挑起来,飞线到EC的开关脚

几番测试之后没问题了,然后把线转到开关排线,下面贴了点胶,就是预防两个翘起来的脚掉下去,虽然有点不太可能,但还是预防了下

飞线飞到这上面来也是有原因的,没看到插口里面少了点什么吗?

最后装机测试了半天就被拿走了

这台机最多的故障是大段,而且都是电容,眼睛一扫就能看到,有的直接拆掉C壳就看到绝缘贴明显的烧糊痕迹。
    这台机为什么说叛逆呢,客人说想关机的时候关不了,不想关的时候自动关了,想开机的时候就不开机。估计客人就差点要砸了它了。废话不扯了,修机容易,发帖不易,虽然是简单的故障,但没有图纸像这种要是脑袋里没有装点基本的触发电路还是有点难度的。原创贴,回忆修机时的故障一步一步写的。还望版主能停留几秒加个精

网友A:
你老板手工很好啊 电容都能抠的掉!!!

网友B:
哈哈哈。又是我第一个帮你加分、现在你居然有时间发这么多字的帖子、看来你那里生意也是够可以的

网友:
其他机器我也试过这样,还不错!

网友:
没想到板层漏电。飞线到有一点小难度。关键是细心。加分

网友:
传说中的板层漏电还没遇到过  加分是必须的

网友:
难道通病啊,我也修道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又是我第一个帮你加分、现在你居然有时间发这么多字的帖子、看来你那里生意也是够可以的

一天四五台都不够一个人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老板手工很好啊 电容都能抠的掉!!!

是的,拆机从不用翘刀,指甲就像钢铁

网友:
板层漏电还没遇到过

网友:
难点还是容易把握的

网友:
板层漏电的是不多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天四五台都不够一个人修

老牛在招人,快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牛在招人,快回来

好好干,撑起一片天

网友:
楼主你好牛,老板都会打错字

网友:
老板的英文是BOSS

网友:
BIOS给我一片板,专业术语不错哈,板层漏电,只有强大的经验才能判断出吧,666,另外楼主飞线想法值得借鉴

网友:
学习了,3.3V是什么电压

网友:
EC的开关脚怎么翘起来的,直接用刀子硬扒么?

网友:
板层短的只能这样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拆机从不用翘刀,指甲就像钢铁

哈哈哈 你老板是怎么连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