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2201 2200 等报错代码的刷机程序 记得加分哦

楼主(2016-06-14):
IBM  2201  2200  等报错代码的刷机程序 记得加分哦   下载程序 制作USB 引导。。。其他的 图片上都有了   自己慢慢搞吧啊

T14NH rev 2.0.zip

网友:
这是一个好东西

网友:
觉得好就加点分吧大家 88888888888

网友:
制作 USB 的时候可能会挑U盘 提示错误,没关系 多换几个
例如 机型: TYPE3351-A26 snB-60300
对应 输入:1S3351A26PB60300  别错了

网友:
我一般直接找不报错的BIOS刷

网友:
好资料,TABIET 2可以用吗

网友:
等遇见了,可以试试,以前一直是刷BIOS解决的

网友:
大赞特赞!!这位垃圾故障

网友:
没看懂啊

网友:
应该搞个详细的流程

网友:
大家不要误读,不是BIOS 引起的故障而是一个EEPron  24系列的 密码芯片出错引起来的

网友:
有步骤吗还是打命令

网友:
问题已解决

网友:
大家遇到的问题顶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