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S手机WIFI上网很慢,信号满格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6-14):
苹果5S手机WIFI上网很慢,信号满格是什么问题?
开始以为是家里网络问题,但是,其他手机试了下上网很快,5S重启后还是一样非常慢。

设置里面看  WIFI里面也可以收很多信号

请问大神这个是WIFI芯片坏了吗?

网友:
刷下系统吧,从软到硬吧

网友:
直接还原所有

网友:
刷系统没用的我试过了,我的也是信号差,好像5s信号不好是正常的,好多人反映,还有就是外壳材质影响。。。

网友:
先刷机 在WIFI芯片

网友:
刷下系统 重新拔插下wifi排线试一下

网友:
能搜到很多WIFI说信号应该没有问题。用测速软件测试传输速率,如果很快,可能是软件问题。

网友:
一般是 坏了

网友:
先还原设置,不行刷机,再不行查芯片

网友:
赞成先从简单的入手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2016-07-15):
拆机查WIFI部分

网友:
可以先换下试试

网友:
楼主如果拆换成功,分享说一下啊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看看

网友:
这种 就先刷机吧  ! 不可能来就换 WIFI 芯片吧 你信号是满的 多半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