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行半年,个人总结的维修精验!小白必看!高手请路过

楼主(2016-06-14):
       进入笔记本维修行业已经半年了,这其中的辛酸不言而喻!当时的一时兴趣,成就了我现在的生活。好了不多说了,今天主要是跟大家讨论技术,把我这半年来累计到的小小经验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也请大神们鉴定一下我的观点的正确性,一起探讨学习,才能在维修行业走得更远!当然有些是借鉴别人的经验到的,若有雷同,纯属巧合!
                                                                          笔记本维修总结
                                                                                                    李志强

1、插电大短,要分接口短路,还是公共点短路,公共点对地值为O的一般都是电容,如果电容排除完,在拆上管,对地为10左右直接打公共点和哪个电感相通。       一般用此法维修较好,用电源限定电流设置0.3A,通电带电拆,拆到木个零件电流不在0.3A说明此零件坏
2、没待机电流主要是查公共点有无电压和EC的待机:
3、有待机电流0.02左右不触发,查EC待机条件,ACIN,BIOS程序,BIOS和EC之间的线路。
4、有待机电流0.02左右按开关后轻微跳变0.04,说明南桥没有得道所需条件不发出SLP_S,南桥的RSMRST.PWBTN
5、待机正常触发到0.2-0.4之间停止或断电,主要是缺供电,一个一个测看哪个电不出来,包含二级转换电压。
6、0.6左右不动了,测CPU供电时钟复位是否有信号
7、0.7-0.9不动,这个是代码维修了,像不过内存啊显卡啊等等
8、0.9-1.2屏幕不显,过了内存还没到显卡排查PCI设备
9、补充内容 PSOT自检流程,先内存,在PCI设备,然后显卡,最后显示器,外设,如果PCIE的一般先检测PCIE设备,在内存,在PCI外设,在读显卡BIOS,显示,      其它外设,USB硬盘等(内存不过查内存主供电SPD供电)VREF负载供电排阻.
10、先出独显电压,再出VCORE
         读完内存出VGFCORE
11、内存的辅助供电i系列是203,204脚
12、硬盘有坏道会导致进不了PE
13、X240 5声报警通病,刷BIOS
14.  查到有电压短路的话先查有隔离点的
15.DELL N4050开机挡LOGO,通病,断开独显电感就可进系统,加焊或换显卡
16.sn060809待机芯片可参考ISL6237、ISL6236、RT8206
17.在找一个供电的来源时,有电容的一端为输出脚
18.cpu供电芯片的3条件:供电,VID, EN.
19.HM6X以上的板跑码过内存后才出集显电压,所以BIOS也会影响不出集显。
20.有的图纸在【迅维】搜不到的在百度上面搜
21.无铅的温度高些,有铅的温度低些
22.外接正常,内屏暗屏白屏,硬盘灯闪,缺显示供电;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显卡问题
23.EC的复位名称:ECRST#,WRST#,VCC_POR#,SMSC H8S的复位是WES*
24.广达的机器触发后才有南桥待机电压,EC的待机是电感3.3和5V
25.索尼的机器外接是不显的。HP G4的要进系统后外接才显,有些机器要拔掉屏线外接才显
26.公共点-EC待机电压-时钟-复位-程序-开启南桥待机电压
27.广达掉电必查HWPG
28.不触发和不跑码的机器先换CMOS电池
29.不跑码的测CPU复位,抓ADS波形,刷BIOS,量SYS_PWROK。
30.换CPU,内存,CMOS电池,刷BIOS
31.看上与不上内存的电流,来判断过没过内存
32.以后加焊或做BGA之前先量本体电容。
33.时钟在mini PCI 11/13
      复位22
34.广达的15V转换电压是出发前就有的。
35.如果下管的控制级一直有5V,说明PWM过压保护了,处在一直放电状态。
36.CPU在得到VTT总线供电后,CPU发出VID给电源管理芯片,电源芯片在供电,驱动芯片供电,EN,VID都正常的情况下,产生VCORE。
37.公共电压的第一个MOS管可直连。
38.EC的待机供电满足,时钟复位满足,正常读取程序后,识别到适配器会发出SLP_S5_EN。
39.B460系列的铁壳MOS管通病
40.KB926QFC0可以用KB926QF D3代换
41.EC关于键盘的针脚对地值是502欧,要拿掉键盘量
42.暗屏查一下LID信号
43.戴尔两声,八声报警显卡:   七声RTC ,北桥; 九声屏;五声CMOS无法保存
44.D95280和95831芯片易坏
45.116蓝屏多半是显卡问题!
46.公共点阻值为零一般都是电容,十几欧、几十欧一般为PWM的供电上管
47.华硕的机器待机芯片发烫是由于EC坏
48.Y450掉电小板通病
49.联想V460待机0.26A, 待机芯片发烫,无明显短路,把3/5V电感翘起还是一样,问题出在线性电压上面,经查5V的线性滤波电容漏电导致!
50.DELL 1310、1320系列机器由于屏线走线设计屏幕经常开合,容易导致左下角处屏线折断。还有显卡门。
51.系统问题也会引起缺色
52.TPS51125后继短路芯片会发烫
53.量到一个电压没出,先量芯片的VDD,VDDP, BOOT, EN,  再量上管主供电,上下管G级,反馈,用示波器测电感后波形。
54.电感前端是公共点电压波形,适配器是19V,电池模式是11V
54.如果EC没发出S5_ON开启南桥待机电压,首先检查EC的工作条件:供电, 时钟, 复位, LID ,适配器检测,程序,如果正常就查BIOS到EC之间线路。
55.-LCD_PRESENCE:   IBM主板上屏的检测信号,低电平有效,不接屏3.3,接屏为0V。
56. X201暗屏通病,LID信号不正常,是屏线旁边的休眠芯片和49脚断线导致。
57.DELL的机器,在关机之前按住“D”不松,再开机,屏幕显示红、绿、蓝、黑、白,循环,,,如果机器是显卡有问题导致屏幕不显示,,D加开机可以跳过显       卡,显示这几种颜色,,可以用来判断是屏问题还是显卡问题,或者屏线问题
58.插电0.02 ,先量SLP_S3/4有无电压。

                                                                                                    公元2016年6月福建厦门

          一般重要的维修经验我会记下来,以便下次遇到了就能很快有思路!以上就是我的手记,当然我会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人生就是要经常总结,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里,该从什么方向去改变,总结多了,就是经验, 维修亦是如此  ! 天天在论坛上能查到很多实用的资料,今天我也要将毕生所学献给大家,共创共赢,正如孙总所说:坚持做对的事情!   祝大家生意兴隆,天天秒杀!  最近各位请帮忙加分鼓励哈!

 会员1551635300鑫豆2025-5-11 09:35
 会员1539245300鑫豆2025-3-13 00:35

网友:
同学,好技术

网友:
修修更健康

网友:
同学,这么晚了还在浏览帖子啊!你也是蛮拼的

网友:
半年如此功力,前途无量

网友:
一路走来同感

网友:
这人家半年得水平我不努力就废了

网友A:
楼主写的很详细,编辑这个贴要不少时间吧,手机不能加分赞一个

网友B:
同学,总结的很好

网友:
总结的很好,收藏了

网友:
楼主分享的经验总结很不错

网友:
无私奉献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的很详细,编辑这个贴要不少时间吧,手机不能加分赞一个

感谢兄台的鼓励!我会一如既往的分享更多有深层次的帖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学,总结的很好

谢谢这位同学的支持!我会做做得更好!

网友:
写的很好,想问下,你学到现在这水平和经验,用了多长时间?

网友:
这是一个好习惯呀

网友:
看的这里我不由自主就想给这位同学加分,总结的很好,比我强

网友:
楼主这样的人多了
维修会不在是难题

网友:
楼主半年就如此技术,自叹不如啊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总结,老手也可以学习一下。多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EC要读到程序才能配置GPIO脚位。本体电容是BGA芯片上的电容。

BGA芯片上的电容?假如说要加焊显卡或者PCH桥,上面应该没有电容的一说吧?只有以前老款的北桥上才会有电容吧?那你一般都测哪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GA芯片上的电容?假如说要加焊显卡或者PCH桥,上面应该没有电容的一说吧?只有以前老款的北桥上才会有电 ...

显卡上都有电容,HM5X, 6X, 7X 都有电容,只有新的三合一上面没有电容,我一般测电容和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上都有电容,HM5X, 6X, 7X 都有电容,只有新的三合一上面没有电容,我一般测电容和电感

谢谢了哈,这么详细的回答,

网友:
我入行10年,看了很惭愧。

网友E:
像楼主这样发总结贴的还真少,每一条都是精华!

网友:
我相信,只要用心的去做一件事情,一直很投入下去,结果就是你应得的!前提是 你得爱上这上这件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像楼主这样发总结贴的还真少,每一条都是精华!

呵呵,自己遇到的就记下了,长点记性

网友:
楼主总结的很好!谢谢分享,对新手是莫大的帮助呀

网友:
半年能学这么多   那是多么的爱这一行,,佩服

网友:
什么时候我也像你们这么厉害就好了

网友:
来自: 福建 来自 福建
59.LID信号在某种机器上,并不影响开机,但会出现如启动后无背光,启动到LOGO自动关机,暗屏等现象
60.DELL开机掉电,大小写灯闪烁,内存问题。
61.K42J第一次可以开机进系统,第二次开就不触发,检查ACIN_OC#要为低。
62.DELL 1320有时开机会掉电,检查内存供电芯片EN脚
63.拿到板子,先目测有没有掉件,留意别人动过的地方; 第一步,打各大电感对地值,公共点阻值; 第二步,测各个PWM的上下管G级。
64. FDS的沟道是看最后一个数字区分的。4435BZ是P沟道,4422BZ是N沟道。
65. 95831把24脚去掉出电压。
66. VL就是5V线性电压.
67. 拆掉上管,G级要有5V波形,说明前面条件已经正常; 装上上管,G级要有24V以上,若只有5V,可能是自举不够,或电感
68. 可调电源是多少伏,公共点就是多少伏,如果可调19V的话,公共点只有18V,肯定没过保护隔离,那是经过体二极管(压降0.7V左右)直接过去的假电压小电流公共点。
69. 华硕X42J,关机变重启,强制关机之后,合盖之后,自动开启,直接把霍尔元件拆掉,直连。然后把WAKE#信号上拉排阻换掉。
70. 过压保护一般是升压电容,检测和反馈出问题。
71. X450CC通病,BIOS的1脚和6脚断线,SD卡下面
73.三星R467硬盘贴纸下面电容通病。
74.B490 通病,EC不发出S5_ENABLE开启3/5V, 查南桥待机条件
75.K53SD不触发通病,有3V, 5V只有1V,BIOS或RN3003
76.PCH要得到DPWROK(RSMRST), SUSWARN#(ME_SUS_PWR_ACK), ACPRESENT(AC_PRESENT), PWRBTN(SIO_PWRBTN#)。。。这些信号才会发出SLP_S*
77.仁宝的板子如果有ACON这个信号就说明有点火回路。
78. BIOS通过SPI总线连接到南桥,EC下没有ROM, EC和南桥之间使用LPC连接,这种EC自带程序。
79. 不认硬盘,检查供电和数据,还有桥SATA模块供电: VCCSATAPLL
80.HP 515 加焊显卡时TPS51511容易坏 |

网友(2016-08-02):
笔记做的很好,多谢

网友F:
我一直是自学的   现在维修行业也不好做了  也就没花时间去学习   谢谢LZ 分享维修心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是自学的   现在维修行业也不好做了  也就没花时间去学习   谢谢LZ 分享维修心得

那你也蛮厉害的哦!

网友:
LZ威武,總結。分享的很好,向樓主學習

网友G:
这技术不是小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技术不是小白了吧

呵呵,还在进修中。。。

网友:
总结的够好的

网友:
呵呵,过奖过奖,纯属个人总结。

网友:
半年 就这样了 过几年超神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收载了,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H:
这个新手可以多看几遍借鉴一下,方法还是很管用的,就是看现在的小白白有没有耐心学习

网友:
楼主这个习惯和我一样爱做笔记~~

网友:
半年就能这样,,楼主厉害啊

网友I:
多谢楼主的总结,也准备加入维修大军。虽然维修行业不景气,但我相信有楼主这样的毅力,也能闯出一片天地

网友:
总结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新手可以多看几遍借鉴一下,方法还是很管用的,就是看现在的小白白有没有耐心学习

是的,正是此意!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多谢楼主的总结,也准备加入维修大军。虽然维修行业不景气,但我相信有楼主这样的毅力,也能闯出一片天地

是的,人各有志!

网友J:
楼主不仅心细,还是一个大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不仅心细,还是一个大好人

呵呵,好东西大家一起共享嘛!

网友:
不触发和不跑码的机器先换CMOS电——那是AMD吧。intel没有一样吧

网友K: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显卡问题,今天就碰到一个。动了大手术,还是不行。拆屏重插屏线就好了。总结先从简单开始排除,先易后难。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显卡问题,今天就碰到一个。动了大手术,还是不行。拆屏重插屏线就好了。总结先从简单 ...

不错,显示内故障先排除屏线!

网友:
楼主的经验积累很不错,平时多记录,我有时候也有这样的习惯

网友:
半年有这底子,已经超越了大部分人了,,哎 ,我是玩物丧志啊。再加上不看好这一行,纯碎是兴趣爱好

网友:
这么宝贵的东西  感谢分享

网友:
经典的维修

网友:
不错  这个总结相当不赖~

网友L: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的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L: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的维修经验

呵呵,纯属个人愚见!

网友:
81.显示掉电的,先量开关脚电压
82.R61一长两短,显卡
83.RT8209E(A3=)可以和TPS51117互换
84. 广达的D/C#、纬创的AD_OFF、仁宝的AC_OFF、IBM的DISCHARGE。。。都为电池放电信号,隔离适配器,电池模式为高。
85.   7408门有低输出低,7432门有高输出高
86.  四代U的BIOS8脚供电是在开机后才有的。
87. IT8585的EC在得到112脚待机供电和适配器检测信号后才发出PS_ON开启+3VA_EC
88. ISL6259A的ACIN脚要大于3.2V, BQ24芯片的ACDET要大于2.5V,
89. X201开机断电,R415通病。
90.CQ45要CPU才能触发,待机时3/5V出来马上就掉了是正常的!

网友:
不错 后生可畏啊

网友:
卧槽,这几天没逛笔记本论坛,现在加不了分了

网友M:
25.索尼的机器外接是不显的。
你确定吗 昨天修的一个sony 外接显示!
DELL的机器,在关机之前按住“D”不松,再开机,屏幕显示红、绿、蓝、黑、白,循环
刚找了一个dell的机器 根本就没有什么颜色变化

网友(2016-09-03):
楼主无私值得学习,

网友:
半年就学了这么多 厉害现在都成大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25.索尼的机器外接是不显的。
你确定吗 昨天修的一个sony 外接显示!
DELL的机器,在关机之前按住“D” ...

新款的是按FN键!

网友:
总结的很不错  感谢分享  辛苦了

网友:
习惯挺好的

网友:
再告诉你一个  任意PWM电路中上管的D级就是公共点   哈哈

网友:
小弟这个总结真心给力,好样的!

网友:
习惯不错,我修机器都懒得记录

网友N:
这些经验是修了多少机器总结出来的哟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些经验是修了多少机器总结出来的哟

适合小白!

网友:
擅于总结是很好的习惯

网友:
必须顶,技术好,要相互帮助

网友:
总结的很好

网友:
好经验啊.好贴

网友:
经验就是一点一点的积累出来的

网友:
D95280和95831芯片易坏,看到就想吐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谢谢分享。

网友(2016-11-01):
楼主分析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
总结到位,谢谢分享,论坛逛逛,好处多多。今天感觉又进步了,哈哈

网友(2016-12-10):
总结的好,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十分感谢!维修届葵花宝典

网友:
半年就总结出这么多经验

网友:
技术可以 经验都是积累下来的

网友:
你的第一条 维修 精炼。里面很多拆。。是拆东西的拆。。还是测试的测。。表示很难理解。

网友:
兄弟技术不错,维修后都 还记录起的

网友(2017-03-29):
实用很好的总结 简单明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辛苦了
李小强1993
半年前的帖子竟然还可以回复!
详情

网友(2018-01-22):
总结的很好,非常有用的经验,对我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