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511,板号 LA-B211P不完全上电维修(附EC,SB程序)+教你如何备份此板EC程序

楼主(2016-06-14):
机型 图1

主板正面 图2

主板反面 图3

主板板号 图4

故障:待机电流0.008正常,按开关电流只上到0.011A 图5 图6

此机器之前同事换了键盘跟DVD ROM,这次回来直接上不了电,于是我拿过来修修。
维修有点懒惰,所以先用了三把斧,从以前换下来的一样的板子把EC换过去,故障还是一样,再刷了个BIOS,故障仍旧不变,这个板子出了名的CPU芯片坏的多,有点想去干CPU了,不过想想还是查查看吧,反正暂时还不忙,图纸最后有时序图, 图7

按照时序图一步一步测量,当测到EC 第六脚  EC_SLP_S3# 时,发现没电压 图8

查 EC_SLP_S3# 是由 南桥 D22脚产生 PMC_SLP_S3# 经过 电阻 R1025 转化得来,看图9 图10

再用点位图找到电阻R1025位置在主板键盘接口附近 图11

找到主板该处发现有一点点腐蚀情况,清洗干净放大给大家看 图12

故障点找到,飞线之后打点热熔胶 图13

上电电流直接往上跑,亮机  图14

为方便大家,顺便把EC BIOS和SB BIOS备份了出来,顺便把备份EC的方法给新手们写出来,照着接线就好了,先上两张图片给大家看看 图15 图16

再来张图片请仔细看,说明在图片里面 图17

也就是键盘接口最后那几个引脚分别跟BIOS的引脚相连 图18

然后读取芯片并保存EC程序 图19

虽然主板上的EC型号是KB9022Q,但是也是可以用KB9012来读取的,最后附上自己备份的资料,觉得好的,就评分支持下,分数不在多,1分也是对我的支持,感谢大家。

                                           -----------蓝冰心原创

 会员1235932300鑫豆2023-12-18 22:24
 会员34422元2022-12-9 20:56

网友A:
所有bios上的脚都可以不再ec上找吗如果都可以在键盘接口上飞线那真是方便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有bios上的脚都可以不再ec上找吗如果都可以在键盘接口上飞线那真是方便多了

都可以在键盘接口找的,只是你要懂得方法就简单

网友C:
好资料,谢谢分享,咋知道键盘接口的这几个脚就是ECBIOS对应的脚位,用这个EC的板子都一样吗?

网友D:
我们用的编程器一样但是我的座子快让我吹懒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可以在键盘接口找的,只是你要懂得方法就简单

好家伙我可是懒人哟,你这是懒人的福利啊

网友E:
仁宝的有点位图 真是享福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应该不是一样的吧

网友G:
谢谢分享、以后用得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资料,谢谢分享,咋知道键盘接口的这几个脚就是ECBIOS对应的脚位,用这个EC的板子都一样吗?

不一样,我上面的只是适合这个板子而已,其他的你要根据那几个引脚的定义去找

网友:
希望你多帮我找找帖子的不足,或者提一提自己的看法,不过写这种没多大意义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用的编程器一样但是我的座子快让我吹懒了

座子你买多少钱?基本上焊接个15次就会开始掉焊盘了吧,我买这个RT809就是为了刷这种EC的

网友:
都铜牌维客了,多发点有意义的回复吧,这种什么技术不错等的话对大家交流并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我可是懒人哟,你这是懒人的福利啊

可以自行选择从EC引脚飞还是从键盘接口飞,从键盘引脚飞好飞一点,引脚没有那么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仁宝的有点位图 真是享福

是啊,要是没有点位图,那R1025可就有一顿好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应该不是一样的吧

什么   “应该不是一样的吧?”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以后用得着

那就好好存着吧,希望你能用得着

网友H: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刷EC  程序对于新手来说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
楼主技术真心牛逼。

网友:
技术不错   支持一下

网友I:
版主你点位图用的是哪款软件?另外点位图纸是哪里下的?

网友:
版主威武啊,学习了

网友:
那个是键盘接口啊

网友J:
楼主技术不错啊,编程器还可以这样用啊!

网友K:
有图纸是好搞多了。没有图纸就没有头绪。这就是我,

网友L:
又学了一招,只是不明白SPI总线去有键盘有什么用,值得找图纸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下次试下,现在程序也是个麻烦事

恩,是啊,特别是EC的程序,遇到了最后自己备份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刷EC  程序对于新手来说还是有点难度的

恩,希望这个EC BIOS的读写能给大家一些提示,起码先入了门以后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版主你点位图用的是哪款软件?另外点位图纸是哪里下的?

ACER 的 BRD 点位软件,点位图纸论坛都有的吧

网友:
EC跟键盘口都是可以接的哦,看你自己的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技术不错啊,编程器还可以这样用啊!

我买这个RT809就是为了刷这种EC的,不会弄可以直接花钱买个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图纸是好搞多了。没有图纸就没有头绪。这就是我,

现在的板子,没有图纸都不好搞,有些有图纸都不好搞,因为没有位标,必须搭配点位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又学了一招,只是不明白SPI总线去有键盘有什么用,值得找图纸看看。

这个我就不懂了哈,你可以问下实地的老师,之后给我分享一下,我也想知道  哈哈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 cpu坏

网友B:
一看到这个机器我就很喜欢,因为CPU坏的是最多的,10台基本上有6台是坏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到这个机器我就很喜欢,因为CPU坏的是最多的,10台基本上有6台是坏CPU

cpu坏你还高兴

网友B:
我只管修,不管成本,有专人做BGA,简单的说我只管拆装机领货丢进烤箱就行  哈哈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我只管修,不管成本,有专人做BGA,简单的说我只管拆装机领货丢进烤箱就行  哈哈

这cpu坏了 一般都不修了 成本高啊

网友O:
问题就是一根线……。

网友P:
现在好像有专门读写EC 的转接设备,直接把EC焊在上面就可以直接读写了。只是方便了我这种懒人 呵呵

网友Q:
一步步的维修步骤很是详尽,好帖,加分支持

网友:
一如既往的支持,加分点赞。

网友R:
蓝总功夫高,你这编程器你上次回国带过去的?怎么不搞个转接座啊。

网友S:
有点位 就是好  有些图纸都没用

网友:
回去了备份一下试试

网友T:
还没有修道这机器,只能收藏了。我买的RT809到现在就用了不到4次 哎

网友B:
引用 网友N:
这cpu坏了 一般都不修了 成本高啊

换板子更贵啊,或者把换下来的板子修好再换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O:
问题就是一根线……。

问题是如何找到这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P:
现在好像有专门读写EC 的转接设备,直接把EC焊在上面就可以直接读写了。只是方便了我这种懒人 呵呵

那种座子焊接超不过15次,保准掉焊盘,上次看着座子一个也不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一步步的维修步骤很是详尽,好帖,加分支持

谢谢子文哥,能得到你的夸奖,深感欣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蓝总功夫高,你这编程器你上次回国带过去的?怎么不搞个转接座啊。

一年前买的了,发货过来的,转换座容易坏吧,不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S:
有点位 就是好  有些图纸都没用

那是,最好是点位图纸一套,那修起来找东西方便多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还没有修道这机器,只能收藏了。我买的RT809到现在就用了不到4次 哎

真浪费,这个RT809功能可是很强大的,要学会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板子更贵啊,或者把换下来的板子修好再换出去

哈哈 换板子确实贵

网友B:
就是啊,这个机器屏幕又大,所以价格报高一些,客户还是会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啊,这个机器屏幕又大,所以价格报高一些,客户还是会修的

一般cpu坏了 很少会在修的

网友:
这么不好备份的EC也搞出来了..

网友M:
下次试下,现在程序也是个麻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