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HA-BG1(65W) 不跑码 通病

楼主(2016-06-14):
神州HA-BG1(65W) 不跑码,已经碰到两块,神舟品牌机上的主板,缺桥供电引起的不跑码,都换CAT7583CA好了,给碰到此故障的兄弟秒了觉得有用就加点分吧,谢谢啦

网友:
补充一下,桥供电,CPU供电都没有,无复位时钟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故障,可能是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的也是不跑码 但坏的是内存供电

是的,有坏内存供电的,也是这个芯片坏

网友(2016-07-22):
主要是这个集成不见啊,,,主要思路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我在几天前也遇到了一块

网友:
可能是通病吧

网友:
楼主换的那个是什么功能的芯片?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芯片爱坏?谢谢分享

网友(2016-09-02):
就是坏这个的比较多

网友:
这板配的CPU就四核的吧,老板子内存供电爱出问题

网友:
楼主无私啊      谢谢了

网友:
通病啊 下次遇到借鉴下

网友:
通病,下回遇到可以秒杀了,

网友:
今天碰到两片,内存供电换了正常,还是不跑码,有复位。还没搞定呢,BIOS也刷了,没图纸,5555

网友:
今天又又两块 还是这个故障 换了这两个芯片 不好  还又别的问提

网友:
可以秒就爽了

网友B:
我换好了 能用 一个小时 又烧了CAT7583CA 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屡烧CAT7583CA  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这也叫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好了 能用 一个小时 又烧了CAT7583CA 是怎么回事啊

是用的全新的吗   不是拆的吧?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看了你的帖子,以后遇到了就少走弯路了

网友:
供电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吧

网友:
这芯片没遇到过

网友:
我正好有个还没搞呢,明天试试

网友:
VCC和en都有就是换芯片

网友:
你说的这个芯片是PWM芯片吗

网友:
电源时钟再复位,当然先修电压了

网友(2016-10-04):
哥们问下  我碰到的可多了  最近这几个 换上CAT7583CA  开机 几分钟就不行了  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怎么搞的  换上 开机几分钟就不行了  好几块主板了都是这样的  愁

网友:
刚才换了一个内存的好像电压都出来了!但是不亮再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补充一下:刚刷了bios修好这块料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好了 能用 一个小时 又烧了CAT7583CA 是怎么回事啊

查下供电是不是偏高了

网友C:
厉害,一般没图纸,我就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一般没图纸,我就头疼

台机主板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