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AMD小修

楼主(2016-06-14):
机型: 联想 G475 AMD的单桥(FCH)
板号:LA-6755P
故障:待机 0.04 (有点偏高) 电流到0.14A 保持不动
过程:测板子无短 而后 AMD三大招,加焊桥,换U 未果,
休息一下,请教了一个前辈说是AMD的单桥有一个通病 桥上面有一个电阻会拉低CMOS电池电压,
测果然CMOS电压只有0.91v 这么行呢 果断拆掉电容和换电池  完美点亮机子 (图如下)
希望给不知道的朋友提个醒,路过的高手勿喷哦,
还请大家伸出你的小手给点评分哦(不会影响你的下载分哦),谢谢,你的鼓励是我前进的动力  呵呵!

网友A:
忘了说了,改好上电待机回到了0.01A,正常了 我到现在还整不明白为啥待机会偏高哦

网友:
有论坛看看通病还是有很大收获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哟,论坛早有大神公布了

网友B:
大侠啊,这个CPU是板上BGA的哦。说换就换,呵呵,太厉害了

网友C:
你也是 大神  三板斧的的 大神   我要纠正下 不是电阻短路  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了说了,改好上电待机回到了0.01A,正常了 我到现在还整不明白为啥待机会偏高哦

rtc短路导致的嘛

网友:
这样也能 6 啊。。。。大哥
是电阻坏了才会拉低的吗?

网友:
兄弟这个机器早知道   是 这个电容的问题了    通病

网友D:
这个电池是可以充电的。你居然拆了弄了一个纽扣电池。。。。。。。

网友:
楼主学习能力很强,学习了

网友E:
这机器还是得换北桥才会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啊,这个CPU是板上BGA的哦。说换就换,呵呵,太厉害了

呵呵,说多了都是泪啊,其实只加焊过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也是 大神  三板斧的的 大神   我要纠正下 不是电阻短路  是电容

呵呵,谢谢指导了,你们才是大神,

网友:
哦哦。学习了原来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池是可以充电的。你居然拆了弄了一个纽扣电池。。。。。。。

这么充电啊,请教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还是得换北桥才会稳定

没这么复杂吧,用个半年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学习了!!!这个好像也算是通病了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经验,以前都是换桥,下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充电啊,请教你了

就主板原本设计就是可以充电的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不错啊,谢谢分享,我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F:
AMD好多奇葩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AMD好多奇葩问题哦

是啊,AMD 的毛病确实挺怪了

网友G:
这个还要查仔细点,不然三个月內可能又会返修

网友:
哪个电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还要查仔细点,不然三个月內可能又会返修

你说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用红色圈住的那个

网友:
好了  好了  好了  好了  好了

网友:
不赞成去焊桥,风筒加热一下马上测试就可以了,加焊有时会焊死哦
这个电容应该是RTC 上面的电容,是通病就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学习学习 牛逼 模范的对象

网友:
这个论坛很多朋友都发过这种案例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还有显卡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