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手能用接线方法刷PLCC84脚芯片的

楼主(2016-06-14):
位高手能用接线方法刷PLCC84脚芯片的,能否详细的说明一下,万分感谢。我要刷的芯片是XC9572PCG84AMM1221

网友:
接线方法,太多线了,,估计太麻烦了

网友:
我知道有的线不一定都要接的,但主要肯定要接是吧

网友:
转接卡是84转44就是说我们最多只要接44根就行了,但是这44根线有的还是不能的所以我认为实际接线数不会太多的吧

网友:
这个线我是没接过   用这样BIOS芯片的都是老板子了吧  我都是直接换一块  太浪费时间   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
是工控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