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置面板中的reset针脚连到哪

楼主(2016-06-14):
资料里说的是reset脚连接时钟芯片,既然这是跟时钟有关系的信号,可是为什么测有无复位时要首先测reset脚位有无3.3V电压,起初我以为是因为无时钟就无复位,所以测一下时钟工作条件,可是查资料说如果reset脚没有3.3V要查该脚位与南桥之间有无断线,这怎么又跟南桥扯上了?不是reset脚着时钟芯片吗?这个reset脚到底连在哪里,跟修复位有什么关系?小白痴求大神解惑

网友:
reset连接到桥、时钟、CPU芯片的复位引脚,这个复位信号是由3.3V电压上拉的,有3.3V电压才能发出复位信号、先有电压,再有时钟,才有复位。

网友:
前置面板的复位肯定到南桥但不一定到时钟芯片,这些想搞明白可看几个电路图。

网友:
其实你想了解这个·你可以看看华硕的点位图·虽说不是一通百通·但是有点位图的帮助会好很多。

网友:
实际电路要看电路图,具体电路设计是有区别的。

网友:
复位针一般是跟南桥连的     资料里说的没复位查时钟芯片是因为   时钟正常 后才有复位

网友:
这个脚是整个主板的复位脚

网友:
大部分都是进南桥的。相信我

网友:
你把复位针跟复位混在一起怎么行,芯片都有复位,CPU复位,内存复位,这些都是芯片本身工作条件,任何一个重要芯片不正常都有可能全板没复位,开(关)机针要么IO,要么南桥

网友:
在amd平台一般,有一路链接到 sb_pwrok。
通过干扰pg的方式实现手动复位

网友:
时钟复位是信号输入不是输出

网友:
我查了很多图纸,发现reset不仅连到南桥,还有时钟、CPU,那么为什么reset无3.3V却只查reset针脚到南桥的线路,而不差reset到时钟芯片的线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