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维修就是要认倒霉的,这几天的维修经验分享加上倒霉的事情

楼主(2016-06-15):
第一台机 华硕Y481 三代集成CPU
前两天一客户拿来华硕Y481换键盘,开机试机说好价格,换吧,拆整个C壳一看,C壳的防静电胶纸上有个洞,再看看主板也有个洞

,和客户说了这个情况,客户就说不要管它反正能开机,我就用万能表测试没有什么大碍,我就老老实实的换了,一般这样的机器换键盘直接换好装好不用先测试再安装,当我装好的时候再开机不幸的事情出来了,5A短路,我的天啊,不要多想肯定是那个洞引起的,拆开一看那个洞变大了,用万能表测试19V电容又不短路了,这回我清理了这个烧出来的洞,用放大镜看到旁边没有线路,才接上开关,一触发0.17,和客户说了现在的情况,客户却说我弄坏的,因为确实拿过来是好的,好吧我无话可说,拆出裸板,测各大电感有无短路,发现5V电感短路,

一看到5V短路真是头疼的事情,烧鸡吧,南桥发烫

,意料之中的,老老实实的拆吧,上BGA拆掉南桥,再次测试5V电感不短路但是5V转换管0.50欧姆,还有短路,继续烧鸡,烧到声卡发烫拆了,再次测阻值回到了正常,换好南桥,换好声卡,测试5V电感不短路就上机测试,开机ASUS的LOGO出来了,虽然心里不爽但是你再和客户怎么说也是自己本身的问题,因为客户拿过来是可以开机的,但是被我一拆就不行,拿什么理和客户说,所以有时候维修赔本是没办法的事情

第二台 宏碁4552 AMD芯片组
同行拿过来说是不认硬盘,有时候会按开关灯闪一下就灭了
拆机换硬盘等等一系列,测出5v供电偏低,测试5V转换管PQ55的G级6V多,不对劲,按理来说是12V左右,打开图纸测得PQ55的G级电压由PQ24控制开启,测试+15V电阻阻值没问题,+15V电压也正常,就换这个PQ24试试,清洗上电SATA5V出来了,认到硬盘了,但是这个机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开始说一开就灭,但是测试了一天也没问题,应该也是由于这个PQ24控制管出问题导致秒掉的

第三台机 惠普15-e029TX    TPN-Q118  第四代英特尔CPU
这机器之前因为进水在我这里换过板子,三个月了,客户再次坏了,拿过来修,一开机就灯闪掉电再次触发还是掉,心想应该是保护了或者是缺电压,拆机看到通病的PC228腐蚀了,拆了,再次通电触发还是秒掉,还是测试各大电感的阻值,全部正常,测试外设,果然声卡,网卡,读卡器芯片多有短路,一看就知道是3V转换或者是5V转换电路问题,测试3V转换管阻值正常,测试5V转换管输出端短路,烧鸡吧,这烧鸡一直烧倒2V的时候看到电池充电那块冒烟,断开电,摸了摸旁边的那几块芯片,那靠近充电电路的多在发烫,那就一个一个的拆吧,但是还是短路,那就看图纸吧,此机器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图,一看点位图就傻眼了,这一块那么多的电容连接,我去,一个一个的撬吧,撬第一个电容C638再测,不短路了,装上那几个芯片,上电按开关电流唰唰的上去了,开机测试鲁大娘,测各硬件,声卡没声音,重启进BISO按住一个键喇叭一直在响,心想不会是系统坏了吧,打电话给客户说好换系统,换了也是一样,那就老老实实的拆机,看到没有腐蚀就直接换了,再次测试开机进系统声音duang的一下来了,此机器修复完毕

现在也要向修手机看齐了,现在我也开始接单换手机屏幕外壳了,过段时间再上迅维远程课程,因为大家多知道现在的趋势,修手机是现在最吃香的

大哥大姐们,小弟深更半夜写帖子,麻烦加分吧!谢谢

网友:
为什么图片不全啊

网友A:
钱一日不到手,还不知是不是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钱一日不到手,还不知是不是你的,

对,说好的那多是屁,钱到手才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