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4维修

楼主(2016-06-15):
    好久没有上论坛了·看见手机维修这一快现在越来越火了··以前修笔记本现在转行3年修手机了·呵呵

看见小米维修区除了刷机就没有一点实战图和维修经验·今天修了50片主板 上来发一篇维修经验···

这台小米4上家修过没有开机

这怎么回事···不给上传图片···

网友A:
一天修50片?如果不是全部小问题,轻车熟路时间上都不够吧!

网友: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吧?

网友:
修50片  卧槽  楼主这个 有点夸张啊~

网友:
是不是打错字了

网友:
你这也叫经验  只能算是晒图吧  麻烦发点真材实料

网友:
额 楼主 后面的呢

网友:
都是修大短?这么快,一天50片,不用测试,直接换

网友:
楼主这图真的是小米4吗

网友:
楼主下面没有了

网友:
我就笑笑 不说话

网友:
楼主要后续吗

网友:
我就笑笑顶顶贴

网友:
然后呢,没有下文了。楼主是小米专业户吗,量挺大啊

网友:
其实我们修开机电流正常·就不用管下一步有徒弟测试各种功能···如果小功能不正常·指点他们修一下就解决问题··我们拆机测试·前级大短 小漏电这种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问他···开机电流归零·或者大电流·小电流这种直接就换cpu 也就15分钟搞定一片···严重变形的·不修·除非是信号问题·和其他逻辑电路上的问题 ·这种也就留到最后慢慢测试各种参数·电压·有是的元器件老化或者击穿 ·造成 ·对于修信号部分示波器会告诉我····来来去去也就那个几个IC ··像小米主板上的有几个IC 如何控制如何工作流程在我这里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如今问题出在UFS2.0字库上这种电路全部重新设计··往后的机器全部用UFS字库·而且EMMC的机器这两年还是有多来修的··呵呵··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同时也想请教一下论坛里的手机维修工程师·或者大师级一起讨论或者技术上问题和交流···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天修50片?如果不是全部小问题,轻车熟路时间上都不够吧!

不开机·上电直接帽火花的给上一家修过没有修好没赚到钱直接上过12V·的这种主板··换电源·换cpu 换功放 换电容 换音频·开机·然后呢成本就高了· 或者不修换主板·报价·一片不触摸··除了2.7V触摸IC供电··其他都是地址线1.8v 阻值560左右··不是CPU就是供电出问题·用的测试屏·不用去怀疑屏幕··这个不用说了吧··不显示的·PM8941`控制背光升压电路··CPU输出显示数据经过排阻·到座子·· 607A控制液晶显示·这个如何维修就不用说了·没有声音·没有WIF ··没有WIFI这个问题有些软件引起问题···没有声音·这个测试喇叭接触点对地阻值正不正常··正常说明·喇叭接触点到音频放大IC内部电路是正常的·查供电··查有没有进耳机模式或者耳机转换控制I电路出问题·也有··换音频放大IC··一般数据和地址线引起的比较少除非是变形的主板··这种问题一般拆盖子换上音频IC也就能解决问题··要多少时间呢?···对于新手或者没有维修经验的估计一天也搞不出一个问题来·上来我的目的只是技术上的交流··没有别的··在学习这方面我很低调··在赚钱方面大家都很高调的··

网友:
业务量大啊。年收入有20W不?

网友:
楼主不要光晒战果三,来点维修过程电路分析的嘛

网友:
50片有点夸张吧,不会是5片吧

网友:
牛X的统货师傅啊

网友:
楼主是自己店吗。生意这么好

网友:
估计修50片是换麦克 换尾插之内的 其他不用谈

网友:
楼主这是专门做小米维修的啊,不知是不是小米的保修售后主板外包维修业务?是的话一天50倒也是正常,我以前做OPPO的保修售后主板维修的时候,一天最多的时候都试过80块主板的维修量,不过大部分在40左右

网友:
大神出没啊

网友:
经验多多分享,,,,,学习中

网友:
楼主666,之前修电脑,现在修手机,为何不电脑手机一块搞呢

网友:
其实工厂维修和外面三板斧差不多。来来去去就会换那几个ic,换完了修不好就弃修。

网友:
50片不算多别人一天修200片的都有。

网友:
具体都什么故障啊

网友:
楼主自己一个人修的吗

网友:
总算来了些干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