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P35封神版开机运行,显示屏不亮请教

楼主(2016-06-15):
盈通P35封神版,开机后里面运行正常,可是显示屏没有信号!查到2个问题,1是Y3晶振没有信号,2个脚电压很低;2,CE715电容上面电压只有0.3V,不正常,但是该电压供电管Q711,Q712没有坏,应该是供电管理芯片问题,不过,没有线路图,不知怎么跑线路,有知道的DX请指教,或者谁有电路图麻烦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A:
芯片什么型号的   台机的PWM芯片还是不难修的  找芯片的PDF 查供电开启 自举  或者直接换一个也可以

网友B:
晶震电压是比较低的,你这基础都没有,先搞清楚是给什么芯片供电的再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什么型号的   台机的PWM芯片还是不难修的  找芯片的PDF 查供电开启 自举  或者直接换一 ...

谢谢,刚才万用表测线路找到这个是RT9214控制的,RT9214引脚电压:1-8:4.77;0.28;0;0;4.979;0.17;1.38;0.27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震电压是比较低的,你这基础都没有,先搞清楚是给什么芯片供电的再修吧

看过,这个电压是给南桥的,RT9214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