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按开机键400毫安,拆功放IC后100毫安,不开机,

楼主(2016-06-15):
5s按开机键400毫安,拆功放IC后100毫安,不开机,换了好几个电源都不行,CPU何硬盘都发热,拆除功放后就不发热,但电流定在100毫安,求救!!
不开机
cpu

网友:
不是100毫安是40毫安,但按一下硬盘或者电源电流就会变动,有70毫安,求求打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