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77主板,每次都要CMOS放电才能开机,求助

楼主(2016-06-15):
大师们请问,一块华擎H77主板,不能正常启动,必须要CMOS放电后,才能正常启动。是否为BIOS数据有问题,要刷ROM才能解决吗? 还是主板启动电路单元有病?

网友:
怀疑BIOS坏  先刷 BIOS

网友:
台式机主板的故障问题请发至台式机主板维修版块,这样才会有更多专业人士为你排忧解难,请下次注意
故障建议,先查待机条件吧,特别是CMOS电路

网友:
先刷个BIOS    如果不行的话  再查RTC电路  最后是桥

网友:
看看rtc电路 或者刷下bios

网友:
笔记本修到过这类的故障一般刷BIOS看RTC电路还有就是晶振 谐振电容,再就是桥了

网友:
刷BIOS,COMS电路也要查查

网友:
前天修了一个      你查查待机电路

网友:
一般都是rtc电路出问题